[問題求助] BENQ PF93V 維修實作成功一半!!幫幫我

楼主(2009-12-02):
大家好我的BENQ PF93V 已經過保也發生高壓板5707燒毀,有電源無螢幕的狀況

我就到露天花了45元買了維修包C5707 四顆 FU9024 兩顆  3A or  4A  電阻式保險絲  一顆

因為我不是電子科也第一次嘗試修LCD花了2天爬文,最後參考狼大 "BENQ T905電源高壓板背光不亮維修"這精采的解說

依圖來實作畢竟我沒經驗所以就把維修包裡附的全部更換...反正留著也沒用

畢竟我沒經驗好多東西差一點搞砸..焊接也不漂亮..可是東搞西搞之後回裝

竟然出現BENQ的歡迎畫面了!!我以為全部都修好了..高興萬分

馬上接上電腦測試一開始可以看見WINDOWS的藍天綠地畫面,可是過了沒多久又出現黑屛...

又再一次爬文可能是電容發生了暴開造成

我想請問暴開的電容同一規格都要換掉還是只換暴開的就好

以上狀況除了電容以外還有其他原因造成...就差一步了

我也可以寫維修實例了

网友:
給您加油 ,上文未提補焊 ,也未提到測量電流,變壓器旁電容要驗證容量是否變少,  燈管接頭是否漏電,顏色是否變黃,都可能造成再次燒毀, 再細心檢查焊點,應可完修.如果維修只換零件不察明原因, 回修機會很高.

网友:
C5707 旁的變壓器要補焊
還有c5707中間的電容(跟一般圓形電容不一樣形狀)換掉 (如果你不能查有沒壞 就換掉)
暴掉或突起的電容也換掉

网友:
同一區塊相鄰的電容即使外觀正常也必須檢查一下容值是否OK

否則一起換掉吧.....

楼主:
你們說的很專業!!可是我沒有電子的經驗又沒很多儀表可用

所以我只能換的就換..所以下一步就把突出的電容換掉

還有2點要請教!!就是電晶體有3隻腳可是銲槍只有一隻又不能同時解熔請問你們是怎麼作到的

還有5707腳那麼細又幾乎塊貼在一起你們是怎麼不會兩腳相碰阿!!

我的手實在太鈍!!拿銲槍一直抖...

网友:
電晶體有3隻針腳,但卻是排一排,補多一點錫讓3隻針腳的錫黏在一起
然後用焊槍同時在3隻針腳上加熱
也就是焊頭斜面和3隻針腳呈一直線,待錫熔解,即可用手順利拔下,但要小心燙手!
然後再把錫清理乾淨(用焊槍把錫黏起來)
如果有吸錫槍的話,最好用吸錫槍吸乾淨,再拔下來會比較好!

至於怕黏在一起,請轉動你的電路板,讓C5707的3隻針腳呈垂直排列
然後依序從最下面的針腳開始焊、中間的針腳、上方的針腳來焊
記得焊槍的頭要在針腳上方,這樣就不會黏在一起了
至於原理,就請親自試試看就知道了!(記得要用焊槍的尖頭來焊)

手抖就是練不夠,練久就會穩!

楼主:
哇!!我了解了....感謝指導不然我真的一隻腳一隻腳解焊..熔了又乾..乾了又熔

感恩阿!!趕快來試試..

网友:
看大大們都在網拍買東西!!真有點吸引@@
有機會再來嘗試嘗試看看買網路的東西!!

网友:
看了好多都是......維修包C5707 四顆 FU9024 兩顆  3A or  4A  電阻式保險絲這些容易壞也容易修

网友(2010-04-23):
讓3隻針腳的錫黏在一起
然後用焊槍同時在3隻針腳上加熱,在拔出真是好辦法,因很少做維修工作但想學
真是三人行必有吾師。

网友:
個人是覺得
因該是高壓部分你沒有補焊
造成開機後熱接觸不良  起保護

网友:
回复 网友A:

6樓回的方式不錯用,但是要注意零件怕熱會加速老化(加熱不要超過10秒),腳密(焊槍的尖頭不著錫)可用點焊油由上往下拖焊,多練習就熟悉

网友:
量一下C5707是否有燒掉了,如果又燒掉的話請查修一下:
高壓電容是否掛了
高壓線圈是否有錫裂
焊接是否有短路到
以上希望對你有幫助到,謝謝。

尤其是C5707與保險絲是否又燒掉了,很重要,謝謝。:)

网友(2010-06-22):
感覺像是電容沒有焊接好,可以試試看搖一下高頻電容

网友:
電解電容若是一個已經爆,在下的處理都是該迴路的都一起換,例如BENQ P+I中會有470uF 35V四顆,16V 1000uF兩顆,10V 1000uF兩顆,分別屬於三個電源,若是其中之一有問題則該迴路的就一起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