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P4S533-MX 開機黑屏

楼主(2009-12-02):
小弟手上一有片華碩P4S533-MX這片板子
它現在是有過電(cpu和獨顯的風扇都有轉) 無法開機(獨顯和內顯都沒顯示)
請問是不是mos燒了呢?

之前爬文有爬到P4P800SE的一樣的問題也修好了 AN2054?(忘了)
但是小弟不知道P4S533-MX要換的MOS是哪一顆 還是有其中的問題
請教各位大大幫幫小弟

代為修正標題,發文前請注意板規,多利用新手區你要的答案裡面都有.

网友:
你好,我們這邊流行男兒當自強,必須練好基礎功才有辦法修理....

您練了嗎?....自檢過主機板沒?.....

你知道主機板有啟動風扇會轉卻沒顯示畫面該用哪種工具檢測嗎?

如果你的答案是沒....那建議你先練功去

否則要將你從0~100從無到有,靠網路是....不可能的n_029|

如有冒犯請多包涵...

楼主:
阿彌陀佛!!!小的知錯囉
小的還是一個國中生(白木國中生)
對電子的東西真的不懂
像這片主版 的問題
是要用三用電表先量 全部的mos嗎
我看這片AGV旁邊的MOS黑的發亮 看不太到上面的字(眼睛不好@@)
MOS如果是燒毀是呈現怎樣的改變呢
像這樣的狀況 用除錯卡是否可以找出問題點呢
小的愚笨 請大大指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