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國騰補蚊機故障完修

楼主(2009-12-02):
國騰補蚊機無電源
   經拆機察看,發現250V/1A保險絲焚毀焦黑,這表示燒到大負載的零件
,由負載端往回量,發現升壓變壓器一次側剩下15歐姆,二次側有1100歐姆
,升壓比是110V:610V,匝數比不對!到洛陽街買一個堪用品,價格是180元
,代用後OK!繼續服役中....

楼主:
有幾張完修圖,附件不能傳送,否則會更清楚!

网友:
附件不能傳送  你回10帖 你就可以貼~

楼主:
我回回回

楼主:
我再回....回不停

楼主:
回到停不了......

楼主:
快回不下去.....

楼主:
不能斷....繼續回

楼主:
捕蚊機的內電路較簡單,適合初學者。只要電表、烙鐵,就可做檢測!
常在回收場看到屍體,感覺可惜,如果修得好,不必再買!剛好有壞,試試看,
運氣還不錯,找到問題~
之前燈管長時間使用,大約兩、三年出現閃爍,更換過燈管,換好蚊子又開始光顧,很爽!

楼主:
野人獻曝一下

网友:
不錯資料.可以自己修.可以省錢也可以做環保.謝謝

网友:
請問變壓器哪買?謝謝!

网友:
可以自己修.可以省錢

网友:
丟了買一台還要花個一千元左右
死馬當活馬醫
修得起來只花200元左右
幫自己省了約800元
恭喜您

楼主:
想不到一台捕蚊機也會有迴響,我盡量提供資訊,名片上有地址!
我想可能有些人想知道細節:為何昇壓變壓器會燒毀?
我同樣很好奇!昇壓變壓器通常死在二次側,因為一次側
用粗銅線;這個變壓器一次測兩個接頭的中間
,我看到一陀蟑螂屎
,也許這就是兇手!

网友:
台中的二號土匪店, 今華就有賣這個變壓器。

网友:
發現升壓變壓器一次側剩下15歐姆,二次側有1100歐姆
這樣就知道是壞的
果然利害

网友(2010-04-07):
哪位大大可以幫我買變壓器
飛利浦捕蚊燈用的110V:610V  我在嘉義都買不到阿

网友:
國騰不是開飲機嗎
偶看到上面寫風騰

网友:
台北市洛陽街
這一家專門繞製變壓器
的家庭小工廠還真是歷史悠久
記得20年前曾經訂過一顆250W的DC2AC變壓器
真是一家永續經營的小店

网友:
這篇文還滿有意思的。。。

我也去撿了一台捕蚊燈。插上電,燈管有亮。東西是好的。。。
不過燈光的顏色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一看,原來先前的主人換上的是一般燈管。。。(沒有捕蚊效果的捕蚊燈n_047| ,不過可以放在書桌上用,這樣也算沒浪費n_008| 。我就去買捕蚊燈燈管換掉了)
哈哈,要自己動手的人可得注意一下要買捕蚊燈燈管替換。

网友(2010-08-05):
不錯的文章
不過這台可能不到1千吧
不過維修樂趣無價

网友A:
不過現在的蚊子好像都進化了,不進捕蚊燈了。
家裡那台從買回來,沒戰果,就被我冰起來了。

网友:
捕蚊燈燈管與一般燈管 差異在何處 ?? 是顏色還是頻率?或其他

网友(2010-09-11):
是顏色,因為捕蚊燈內專用捕蚊燈管,這種捕蚊燈管並非一般家庭照明用的日光燈管,它是經由專家研究蚊蟲對光源的趨光性後,從中選出最有效吸引蚊蟲趨近的光浦顏色.(類紫外光而非紫外線燈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不到一台捕蚊機也會有迴響,我盡量提供資訊,名片上有地址!
我想可能有些人想知道細節:為何昇壓變壓器會燒毀?
我同樣很好奇!昇壓變壓器通常死在二次側,因為一次側
用粗銅線;這個變壓器一次測兩個接頭的中間
,我看到一陀蟑螂屎 ...

手頭一台捕蚊燈也是變壓器燒去,變壓器規格和大大您PO的一樣,可以找這家變壓器製造商詢問 :臻德電業有限公司,另外研判這顆變壓器使用中溫度很高,燒去後發現漆包線的絕緣漆都融掉,如買到新品建議將在一二次側外包覆蓋板去除,包覆著鐵蓋應該是為了EMI磁檢吧

网友B(2011-05-16):
請問一下..我的補蚊燈..原本蚊子跑進去會 啪 ㄉ一聲..蚊子會燒焦..但是現在卻聲音不會 啪 ㄉ一聲..但是蚊子只是麻痺..等幾分鐘蚊子飛走..請問是哪各零件有問題n_08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我的補蚊燈..原本蚊子跑進去會 啪 ㄉ一聲..蚊子會燒焦..但是現在卻聲音不會 啪 ㄉ一聲..但是蚊子 ...

我第一個想到的原因就是電擊電壓不夠了.. 可能要從此著手檢查..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電擊電壓不夠..是不是電容要換掉.是不是一大陀咖啡色哪各2支腳都換掉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電擊電壓不夠..是不是電容要換掉.是不是一大陀咖啡色哪各2支腳都換掉ㄋ ...

這類產品大多有一個升壓器, 所以可能要先檢查升壓用變壓器..

另外電容不妨量一下, 看看是否正常..

就我所知, 電壓應該要有 2-3000 伏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野人獻曝一下

請問一下.........如何知道本來是60歐姆呢???
查資料的嗎???

网友:
客人送修一台 又壞升壓變壓器 又壞燈管 修要1/2新機價 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斷....繼續回

太棒了...贊啦~~~
很帥的貼圖方法!

网友(2011-07-20):
引用 网友A:
不過現在的蚊子好像都進化了,不進捕蚊燈了。
家裡那台從買回來,沒戰果,就被我冰起來了。 ...

剛才也將一台捕蚊燈修好~~

如果效果不好,可以在捕蚊燈基座加些醋酸,
並把捕蚊燈置於一般椅子高度,這是一般蚊子飛行之高度,
效果會差很多,我試過好幾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