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648FXP-RZ 遇到的問題點 !!!<已修復>

楼主(2009-12-02):
維修技嘉主機板型號 GA-8S648FXP-RZ 遇到的問題點 !!!

這機板原本是正常使用的 , 因某些因素而未使用 , 放了大概半年左右 , 再拿出來使用就變成無法正常使用 !!!

1.主機板目前狀況為 可正常觸發起動 , 也可正常關機 , 但起動後無任何畫面也沒有任何警告訊息 !!!

2.使用CPU假負載 , 量測 VCCA=1.3 VCC-PLL=1.3 PG =1.3 CLK0(ITM-CLK 0)=0.1 CLK1(ITM-CLK 0)=0.1

  CLK0(BCLK0)=0.39 CLK1(BCLK1)=0.39 RST=1.3 !!!

3.上CPU假負載使用診斷卡顯示D0--, RST(間歇亮滅) 其餘燈號 -12 +12 +5 +3.3 IRDY(滅) !!

5.實際上 CPU 測量 PG=1.75 VCC=1.75 RST 1.75 , RST 亮 IRDY 滅 RST 滅 IRDY 亮 間隔不斷

  其他和上假負載時情形一樣 !!

4.量測 BIOS 22 腳 =0v: Pin24=5.1 不跳變 , 將 BIOS 解焊 量測 Pin22=0v : Pin24=3.5

還有不裝 Bios 時 Pin22=0  : Pin24=3.5 無跳變  PG=0.2 CLK=0.2 RST=0.1

註 : 不裝 BIOS 則 PG RST 無法正常 , BIOS Pin22 是直接地的 !!

p.s CPU 確定是正常的 !!! CPU 座無空焊 !!! (已測過)

以上這是目前這塊主機板的狀況 !!!

以下有些問題不解 :

1. 假負載上的 CLK0(ITM-CLK 0) , CLK1(ITM-CLK 0), CLK0 (BCLK0), CLK1(BCLK1) 是各指哪邊的 CLK 訊號 ???

   那正常應該為何 ?? (如圖所示)

2. RST 可間歇亮滅這是不是代表 南橋 的工作正常 ???

3. CPU 的 RESET 的電壓 由北橋 RESET 後 是維持在高態還是低態 ???

4.當南橋對設備及北橋做 RESET 的動作後 , 北橋是否會回一信號 , 通知 南橋 以完成準備 ???

(借用 W 大的圖 )

CPU;測試2 (中型).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過這種狀況,REST燈閃爍

我是更換IO。

楼主:
感謝你的建議 !!! 目前沒有熱風槍可能沒法處理 !!

不過我有查到 , reset 信號是從南橋發出 , 但就不知為何會一直 reset  !!!

SP/IO的資料 IT8705AF.pdf (973.86 KB, 下載次數: 72)

查看並未發現有主動發出 reset 的訊號 !!!

倒是第 45 腳 有一 LRESET# 連接到 SB 及 一個邏輯閘  !!

但這訊號是從南橋發出的 !!!

网友:
reset是低態動作的訊號,當有發送或接收reset時,是呈現低電位,平常則是處於高電位。

楼主:
這麼說的話 , 如果我裝上 cpu 後 , 量測 reset 的電壓 (NB對CPU的reset) 為 高態 !!

那這是表示 cpu 未被 reset 哦 !!!

所以正常的狀態 應該 是 由 低 ---> 高 ----> 低 ---->高
------------------------------------(開機)--(rst)---(維持)

是不是這樣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檢查版子上有無貼片電容電阻 是否有托焊 移位現象 我碰過同型號版子 板上有各地方
電阻 電容移位 補焊後可正常開機使用@@

楼主:
這塊板子原來是正常的 , 也未曾維修過 !!! 只是放了一段時間後 , 拿出來使用就這樣了 !!

應該不會有什麼元件會有托焊或移位吧 !!

我再仔細檢查看看 !!!

网友:
bios重燒一份,如不行可能I/O掛了

楼主:
這是蠻有可能的 !!! 我之前也是懷疑 bios 有問題 !! 所以解焊了 bios !!

但沒有可燒錄的設備 !!! 看來要去買一台燒錄器玩玩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會有電壓跳動,這樣才算北橋有對CPU做reset的動作。
如果沒有,排除CPU座空焊,那就有可能是北橋沒有正常工作或是北橋連線到CPU的reset連線有斷路的問題。

楼主:
我心裡也是這麼想 , 既然是 reset 那怎麼量不到電壓的跳變 , 可確定的是南橋有發出 reset 的訊號 , 但是從南橋到北橋的線

路未知  , 而北橋到 CPU 的電路我有查過是正常的  , 接下來可能要找出 南橋到北橋這一段線路了 !!!

這可能要花上不少時間跑線路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剛剛用了賤招把 bios 重新燒寫過 !!!

可惜狀況依舊 ..............

要是 IO 掛了我真的就沒辦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問記憶體供電跟相關電路有檢測過嗎?

記憶體插槽跟顯示卡插槽用鑷子來回刷刷試試..

這些電容用電錶測一下會不會飄,會飄動拔下來用電容錶測一下...

如果都無效就只能殺io試試..

ps:跟網路借張圖..

楼主:
回复 网友E:

p 大你終於出現了 !!

記憶電路測過了電壓值正常 !!!

那些電容外觀看起來是好的 , 不過我會拆下測試的 !!!

剛剛測北橋至 cpu 的 reset 的電路 , 原為高電位 , reset 時會轉低電位 , 然後再恢復高電位 !!!

看來連 p 大都說是 IO 了 , 那真是兇多吉少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變成說北橋有對CPU做reset的動作。
現在是當P、C、R流程走完了,但要進行裝置的初始化卻失敗,那IRDY#一直跳動,那真的有可能是IO出問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個電容我全部解下量測 , 電容值是正常的 !!!

看來 IO 故障是跑不掉了 !!!

只好暫時放一旁有機會再玩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H:

:) 很久沒用的主板....基本上先量電池....對地阻值....清除cmos...再上cpu並檢查是否支援....這樣比較妥當:)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其實我一開始就看到了,只是覺得都ok,clk有四個但我的假負載只有2個,根據你描述

就是cpu復位後要向bios尋址失敗。加上是因久放後才失靈,手上也沒有這板子,所以

就讓有此塊板子的人先提出來討論,重點就是先檢測bios,io,南橋,後查北橋,記憶體,

io替換測試只是一個維修過程,只是很好奇8795datasheet跟8705一樣嗎?

楼主:
回复 网友I:

[就是cpu復位後要向bios尋址失敗]

這句很重要 !!!

哈 !! 哈 !!! 還是逃不過 p大的法眼 !!!

是我的檔案名字打錯了 !!! 內容是對的 !!!

p大你能修改嗎 ?? 我的網路怪怪的 , 無法重新編輯 !!!

今天才這樣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也是不能修改跟貼圖,現在要進來論壇也很慢,相當不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還以為是我們這些菜鳥等級不足的原因 !!!

那明天我再看看吧 !!!

補充 : 檔名已修正 !!

网友:
回复 网友L:

放置過久 未使用 有用靜電包裝倒還好 沒有的話 我倒是建議 先對主機板 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噴各接點地方再用熱風槍仔細吹過一片 讓板子整塊都熱過 避免 有氧化 假焊 虛焊現象發生
也許會有轉機@@

楼主:
回复 网友M:

這些動作早就做過了 ...........  就差沒有熱風槍否則我真想把 io 給換了 !!!

我覺得 io 的可能是 85% 吧 !!!

楼主:
今天終於借到了 bios 燒錄器 !!  把之前的 bios 用燒錄器讀取 , 居然無法讀取 , 不知會不會是在我之前

使用偷機步的方法時搞壤了 !!

從其它的主板找到了一顆 SST 39SF020A  的 bios 給拆下來 , 使用燒錄器重新燒寫 , 裝回原先故障的機板 !!!

測試開機 哈 !! 哈 !! 可以正常開機咧 !!!

這塊機板的 bios 被我搞的很慘 , 之前使用兩隻烙鐵拆下來的 , 後來想焊回覺得有點困難 , 就上網買了bios 的家 !!

結果我用烙鐵來焊時 居然沒有對正就焊上去 , 不能用又想用烙鐵焊下來 , 一不小心就把機板上的焊點給拔下來了 !!

一共拔了五點下來 , 原本打算放棄了 , 可是越想越不甘心 , 於是就用漆包線 , 一條一條慢慢的 , 焊上去超醜的 , 終於

皇天不負苦心人 , 把這機板給搞定了 !!!

在此也要同時感謝各位提供訊息的大大 , 非常謝謝各位的協助!!!

网友:
恭喜修復成功,久放無法開機,會不會是bios 晶片空焊,當你重焊一個座後,順便

處理了空焊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N:

謝謝 P 大指教 !! 這板子我修修停停整整修了一年 !!!

光是焊那幾條漆包線及BIOS的座 , 我花了足足三個半小時哦 !!!

看的眼睛快脫窗 !!

网友:
我剛剛遇到一台客人的電腦....BIOS再玩遊戲的情況之下突然異常....
剛剛9點半直接把電腦搬來找我(客戶是從露天看到資料直接來找我的)
我一開機...他就要求BIOS更新的訊息...無法正常開機(技嘉的板子)....
我就直接把BIOS解焊下來...用萬用燒錄器點查了一下晶片...
居然有一隻腳位斷了....無法對晶片燒錄資料或是讀取....
我就找了一顆良品先把資料燒進去之後...再把晶片焊回去....
正常可以開機了........等客戶回去之後..我把壞掉的那顆..
從我的報廢晶片區.在挖出來查了一下...又正常....我當場把那顆晶片
又丟回去了....(本來想放故障原因上來給大家看的~~~沒出現故障我也拍不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