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冷片簡易控制電路圖

楼主(2009-12-02):
致冷片簡易控制電路圖
*如有不盡理想之處請不吝修正指教
*如有疑問請PM小弟我
*有錯也請網站上高手先進海涵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雖然 我已好久好久不再把致冷片安裝到電腦cpu的散熱上了,
現在 那些致冷片仍靜靜的躺在那兒…不知是好是壞了。
但仍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很棒的電路啊!讓致冷片又再度重出江湖了!
幫阿良大補充那顆1N4148的用途,那顆是要用來消除繼電器ON/OFF時所產生的逆電勢,以免逆電勢直接打穿下面的C1815。
電路有小地方要改喔!LED的指示燈的限流電阻用220不夠大,會燒掉LED。改1k歐姆,這樣比較保險一些,因為上面下來的電壓是12V。LED的電流:(12-2)V/15mA,約666歐姆,取1K歐姆就行了(2V是LED會吃掉的壓降,15mA約是LED的最佳工作電流大小)

回复 网友A:
不會吧?致冷片會因為電源的開開關關而導致使用壽命減短?

网友:
致冷晶片壽命很短....尤其是....只要遭受到撞擊...或是強烈晃動...就會掛拉....
超容易故障的......而且..必須限電流...以前不知道...直接上電..不到30分鐘..就跟你說掰掰
而且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散熱片必須比致冷的鋁片大4倍...否則...不用半天..就跟你說掰掰

楼主:
感謝各網大的支持(這是回答某網站也順便回報本網站的小小回意)
致冷片在實際電路上開開關關並不會減短使用壽命.還是會依照實際的元件壽命來走.只要別不冷不熱(就是元件直接上電太久)或太熱(無散熱)致冷片是會陪伴你蠻久的一段時間.
其實感覺本站的網兄都很厲害.所以是還有許多可作修改的.只是怕某網站的網兄看不懂.就用一個最最簡單得來回應他們
**感謝S10274網兄沒錯那地方我沒注意到
**致冷片冷凝動作是漸冷.有一定的物理曲線.電壓別超出額定.開開關關是不會有事的
**別把致冷片當冷凍庫的型態處理.冷凝的水氣是會搞壞你的電腦.也會導致*致冷片*自殘的(因邊封不密)況且又不是要使用常態極冷.會很耗電
**固定致冷片建議用紅銅片(板)別鎖太緊.會破裂
**個人經驗***使用時最好別直接在CPU或GPU晶片上最好加個紅銅片(板)

以上有錯請網兄們不吝糾正

网友:
製冷晶片用在冰溫熱開飲機上, 已經有好多年的.穩定度不差,主要是散熱風扇及散熱片要大,散熱效率要高。

网友:
以上面的例子,我提供一個觀念給大家參考,上圖的電路結構第一個問題,假設我們要致冷器在高於30度的時候開始動作,所以當CPU到達30度時繼電器動作,致冷器當然也跟著動作,因為致冷器的昇降溫的速度很快,所以當致冷器動作後,溫度短時間會降下來,這時繼電器會斷開,這時CPU又快速昇溫......,這樣繼電器就會一直在30度的臨界點快速開開關關。第二個問題是致冷器是屬於低電壓高電流的產物,繼電器的接點並不適合在高電流下頻繁動作。

解決方法︰
一、你必須有兩個溫度參考點,例如高於30度讓繼電器動作,低於25度才斷開繼電器它回溫。
二、把繼電器改成SSR,因為SSR並沒有接點,所以它很適合大電流頻繁動作,我在設計公司的孵化設備也是用SSR控制。
三、不管用繼電器或是SSR,它們都是屬於On/Off式控制,因為致冷器使用的電壓不高又是使用直流,你可以設計不用經過繼電器或是SSR,把致冷器直接由電晶體控制,藉由電晶體ib的大小來決定電晶體流過ic的大小,這樣就可以線性控制致冷器獲得電壓、電流的大小,我想這才是最適當的做法。

最後的散熱問題或振動問題,我想你應該都能解決。

网友(2010-01-03):
本身工作是做溫度的~
一直很想買致冷晶片來玩看看....
改天也來PO一下~

网友:
我看過用致冷片來發電 !!!

看起來蠻好玩的 !!!

但這個單價不便宜吧 !!!

网友:
在R4那邊如果可以也接一下可調電組, 可以在調節溫度達到某個程度時,是否要啟動至冷晶片

网友(2011-02-02):
蠻有意思的,找時間來玩玩

网友:
以前小弟一台心愛的K6-2電腦就是死在致冷片手裡...
因為控溫不當,結果起水珠燒了板子和CPU = ="

网友:
對於此電路圖與原理說明似乎不對勁.

第一段:
>由R4作(做)溫度偵測,當溫度提升阻抗變小而通過,進而推動4069的反向閘IC,
>在(再)觸發C1815電晶體成1個迴路導通,推動繼電器使致冷片通電,達到冷卻冷凝效果.

如果溫度提升時阻抗會變小,表示該溫度感知零件具有負溫度系數特性,根據CD4069的datasheet,page 2,HIGH Level Input Voltage,輸入電壓需要超過4/5,輸出才會轉態,12V的電壓需要12Vx(4/5)=9.6V,當CD4069的P.9電壓,由於溫度感知器週邊溫度提升,溫度感知器阻抗變小,由R1與R4分壓,慢慢由較低的電壓到達9.6V時,因為是反向,所以P.8會變為Lo,經由R2將Q1的B極電壓下拉低於0.7V,Q1變成OFF,既然電晶體OFF,Relay也就無法工作了.

如果照此邏輯,說明與電路圖剛好顛倒,這個有兩種方式解決,第一再串接一級CD4069的反向器,第二把R1與R4互換位置.

>用觸發C1815電晶體成1個迴路導通

不是SCR也不是單穩態,也不是雙穩態,用觸發C1815電晶體成1個迴路導通,這種說法很奇怪,一般講觸發,是指電子零件,經某種由Hi到Lo,或者由Lo到Hi的電壓刺激作用,致使其輸出端保持在某種狀態,此狀態並不受原信號的離開所影響,電晶體推動電路,並非是觸發電路,一般會用致能或達到導通電壓.

想要了解觸發是什麼,用槍枝的板機和子彈,可能會比較清楚,扣板機 -- pull the trigger,當板機一扣子彈飛出,飛出的子彈與板機就沒有關係了,由扣板機到打到子彈的過程,一般我們稱為擊發,在英文裡就是觸發.
pull the trigger延伸意為,某人採取行動去結束或完成某件事.

CD4069的datasheet,page 2,HIGH Level Input Voltage,輸入電壓需要超過4/5,輸出才會轉態,12V的電壓需要12Vx(4/5)=9.6V.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90/206781_DS.pdf

Relay的接法也有問題,若是Relay動作時接點為ON,那麼致冷片應該接C和N.O,致冷片動作LED指示燈也一樣.

LED若是用一般的:
1) Vf=1.8V,20mA/5mm,以80%的電流來計算,電阻=(12V-1.8V)/(20mAx80%)=10.2V/16mA=637.5Ω,可用620 Ohm(16.45mA).
2) Vf=1.8V,10mA/3mm,以80%的電流來計算,電阻=(12V-1.8V)/(10mAx80%)=10.2V/8mA=1.275KΩ,可用1.2KΩ(8.5mA).

网友:
請問給致冷片的供電電流該如何做成呢?

電壓 AC220v → 變壓器 DC12v output → SSR → 致冷片12V10A(最高耐壓 15.xV)
用溫度控制器控制 SSR

若不使用 SSR
直驅致冷片,加上可變電阻 限流/限壓,該如何做成呢?

給致冷片的散熱片,挑選的原則?
之前有見過版上有人提到,要用比原本的散熱片大四倍
個人是沒看到實際照片,體會不出該買哪種的

壓上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158145043
再使用 5V 12cm 的 PC Fan 直吹夠用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裡有些資料可以參考.
http://www.tande.com.tw/te-tempcon-main.htm
上面是賣東西,資料在下面.

网友:
受教了!感謝各位大哥提供的許多寶貴的意見

网友(2011-07-19):
原來致冷晶片使用上還有一些技術ㄚ~
真是獲益良多,謝謝各位!
我有一片一直放在那兒,閑著,本來想用在cpu散熱
後來想想還是不要好了,弄不好會讓cpu燒了(如果致冷晶片壞掉的話)

网友:
獲益良多,謝謝

网友(2011-08-18):
我有台TDA7294功放,到了夏天就熱的嚇死人,散熱片加風扇,我用一個材料行賣的40度off/50度on溫度開關,就可達到溫度上升至50度時,風扇開始轉,降到40度就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