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的高壓板疑問請解惑

楼主(2009-12-02):
爬文之後發現BENQ的LCD常常發生高壓板的問題

也有人用通用高壓板替代..而且通用高壓板也不貴約120-150方法也簡單

好像只要連三條線就可..那麼為甚麼不直接使用通用高壓板代替我實在想不通

還要大費周章的檢查問題所在...對於新手使用通用高壓板是不是好方法

网友:
沒有人說不能用公版換.
可以不要檢查問題所在,直接替換就好,省時省事又不用上來發問.
只要跟賣家買,要是不會接人家也會教你,完全不用上論壇摸索跟等回應.
您發這種問題才真的是讓人想不通n_079|

网友:
只接3條線會失去亮度調整功能...

剩下同2樓大大,如果換一兩個零件就可以修好,當然是換零件阿

要不要換通用升壓版應該要看狀況的

网友:
這裡的論壇  討論的是如何找到故障點 ~ ...所以 ~ .............
真的沒料件~ 才用公版的來解決 ~.

网友:
維修保持原狀最好 ,通常這種故障大約40元材料, 也不必大費周張傷腦筋安置問題.

网友:
成本問題~
能花40元解決的事
換成150.......

整整差了三倍喔!!!

修個10台就很很多了 = ="

网友:
學到排除故障的技術 , 是不是比花金錢買的來的好 !!

技術是無價的 , 當你在職場上遇到一些問題 !!

你總不會老是想用花錢來解決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換通用高壓板並不會失去 亮度調節 阿 只接三條線 那是 沒接 adj 吧

因為公司 修 液晶螢幕 液晶電視 主機板 顯卡  電腦 等等 阿哩阿雜 的業務很多

業務忙碌             >>>>>> 我用公板

維修件少且有充裕時間 >>>>> 慢慢查修

网友:
有時候公板無法放進去P+I的時候@@所以維修也是唯一方式.........
換公版解省時間~看個人ㄅ??
通常維修比較省錢~

网友:
因為BENQ的高壓電路用電源未接回授調整,輸出電壓會隨5V負載大小變化,最低15V最高25V,要換通用高壓需注意其電壓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