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失敗]PIH-717X 快速球型攝影機無法控制

楼主(2009-12-02):
接上控制器(PIH-800II)後,沒有辦法控制PIH-717X攝影機
第一次剛插上去的時候還可以控制上下左右移動,但無法控制攝影機放大、縮小、焦距...等
之後重開幾次後卻變的連上下左右都沒有反應

檢查控制訊號接收板,發現74HC125D第三腳輸出訊號電壓太低,只有0.8,使用74HCT125D替換
控制訊號接收板(背面)-A.jpg

插上控制器後還是不能控制,但是鏡頭的光圈卻咖咖叫
一直開開關關,拔掉控制器就不會,一插上又會...

上下左右移動的控制板,開機時會自動校正,在旋轉上都沒問題
連接到89C52 RXD Port的傳遞訊號電壓正常,但無法用控制器控制,所以移動控制板因該沒故障

而控制器的資料訊號燈一直閃爍,控制訊號接收板也有收到的燈號(紅色)

我在想是不是89C51送出來的訊號錯誤,導致光圈咖咖叫,進而造成無法控制其他功能
還是傳輸中途轉換訊號的IC故障,造成訊號錯誤

在拆開修理之前,拔掉電源放久一點(1~2天不開機)
之後再開,有時候還可以控制上下左右移動,但有時候又不行...

請問該從哪方面下手?
還是有什麼辦法可以讀取89C51的訊號內容?

附上各電路板的照片
控制訊號接收板(正面)-N.jpg
控制訊號接收板(背面)-N.jpg
控制器資料發送板(正面)-N.jpg
控制器資料發送板(背面)-N.jpg

网友:
要讀8051韌體出來的話做個簡易的燒錄器就好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191&extra=page%3D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台簡易燒錄器可以燒錄和讀取8051的韌體
但沒有支援讀取RXD(P3.0) 或 TXD(P3.1)的訊號內容
有辦法改裝嗎?

我先去找材料裝一台看看!
感謝提供!

楼主:
89C51單晶片有加密功能嗎?

因為找不到LPT接頭的零件,直接去借一台燒錄器來(洋天科技 TE-S51)
但是放上去後
TXD  - (P3.1)
INT0 - (P3.2)
T0   - (P3.4)
這三個燈狂閃...P2.0 P2.2 P2.3也微微閃爍
而且燒錄器上的喇叭也跟著燈邊閃邊叫
請問這是89C51單晶片故障了嗎?

也沒有辦法讀取晶片資料,燒錄軟體上面寫說 "無法識別此晶片"
拔控制訊號接收板的89C51來讀取也是 寫說 "無法識別此晶片"
89C51單晶片有加密功能嗎?
還是燒錄機不支援...

网友:
8951這類的MCU是有加密功能的
基本上市面上產品中的MCU是用燒錄器讀不出來的

另只想讀取TX和RX的訊號並非不能,專業的儀器就別想太多了
自己DIY有點麻煩而已,
請自行去找MAX232的運用,及使用兩台PC或NB並上TX,RX設好協定
便能讀取TX及RX的資料,再對應一下ASCII碼便知道在送什麼
因為我有這麼作過,所以是能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有加密功能...
那這下子就難修了...
拿不出8051的資料
且寄信去問總公司看有沒有單賣這塊8051也沒下文...
難不成真的要我自己重寫程式才能修復...

网友:
遇到這個你也只能放棄了~~~~~~
除非你時間很多~~~~~~
把電路圖重新畫出來~~
然後在自己寫程式~~~~~
不過~~~你要有很強的基礎電路與8051程式設計~~~
光要寫出程式~~~因該會要你1個月都不能作其他事情吧~~

對了~~~他有點類是8051的步進馬達控制~~~
你可以參考相關電路~~~~若有依樣~~~因該也找的相關程式下載

楼主:
維修失敗

打電話至總公司詢問,不提供89C51零件單獨販售,僅能拿回總公司維修
且也發現鏡頭故障,要多開幾次才會恢復正常,上面一堆貼片零件,沒示波器真的很難判斷誰壞了...
在沒有足夠材料及技術下,本次維修失敗...

感謝各位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