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外接變壓器電流值問題請教

楼主(2009-12-02):
請問各位大大,
如果液晶螢幕額定電壓電流是12V 2.6A,
接12V 4A 的變壓器是否可行,很擔心造成電路板燒毀的狀況.

网友:
這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

注意它標的意思 OUT 12 v 2.6 A  指的是它所能提供的電壓及電流 !!!

那麼 OUT 12 V 4A  所能提供的電流能力 比 12v 2.6A 來的好的多 !!!

又有不可使用呢 ???

這麼說好了 , 如果變壓器能提供 4A , 那你原來的設備 (負載) , 只要求 2.0 A電流 !!!

對變壓器來說 , 那是輕而易舉的 !!!反之 你的 設備 (負載) 要求 4.0 A電流 , 但你的變壓器只能提供 2.6 A !!

那就會造成變壓器燒毀 , 或嚴重的壓降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來小弟想的方向是錯的,
小弟想的是變壓器4A的電流,灌入標示電流2.6A的螢幕,
就好像山洪灌入溪流,負荷不了,就這樣氾濫了------電路板就掛了.
感謝jeanshyen大.

网友:
基本上在電子電路上都希望能提供充足的電源....

但廠商在成本的考量上,能剛好就已經很偷笑了....

因此在相同的電壓上,能提供更大的電流,那才是讓電路工作更穩定的不二法門...

而且不讓電源電路長時間處於滿載工作,也是避免零件快速老化,讓商品能用的長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正解就是,
螢幕標示2.6A,表是他最低需求電流是2.6A,
變壓器標示4A,表是他最大供電能力就是4A,
明白了,感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