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首利][LC:C300ATX][有5VSB]蕭特基二極體修復[已解決]

楼主(2009-12-03):
首利SUPER POWER
上下方拍照
測5VSB
偷料的共陰蕭特基二極體
一根快速二極體故障(LH FR302, DataSheet)
這樣量是正確的吧?
另一根快速二極體正常
新的共陰蕭特基二極體(2*20A, 100V)
PS ON 短路,開機了~~~
YES!這輩子第一次修好POWER,呵... 還好只壞蕭特基二極體,讓維修很順利。
--
不過目前-12V只量出-11V,不知這樣是否仍有需要再維修?謝謝!

网友:
換成一般的共陰極蕭特基二極體 , 並不是問題 ,  你找一下站內的資料 看是 幾安培的 直接

換掉就可以了 , 但有一點要注意 , 因為他是利用散熱片當電路 , 所以你自己要查下一線路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

楼主:
昨天買了顆ST的STPS41H100CT(DataSheet),希望接了能順利~~~
--
這一顆$30,倒是原來LH FR302好像1根$3或$2,忘記了,差滿多的~~~

楼主:
目前這POWER的-12V只量出-11V,不知是否為正常?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這POWER的-12V只量出-11V,不知是否為正常?謝謝!

以這種便宜貨的電源供應器來說...電壓會偏低或不足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來如此,了解了,謝謝!

网友(2010-12-26):
受用無窮

网友(2011-03-22):
偷料的共陰蕭特基二極體
引用 楼主:

看起來,散熱應該會比較好n_043|

网友:
目前這POWER的-12V只量出-11V,不知是否為正常?謝謝!
引用 楼主:

-12V無負載一定會偏低,並一根150Ω電阻在量看看(不是焊上去,純粹量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