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S661FXMP-RZ 不過電

楼主(2009-12-04):
技嘉8S661FXMP-RZ故障
有大大可以救救我嗎??
我很想學主機板維修
我目前只有我自己一張壞掉的主機板技嘉8S661FXMP-RZ
他得故障原因是我接電源都不會反應
所以我沒辦法用除錯卡檢測
請問大大可以教我如何做檢修嗎??

代為修正標題 注音文,新手發文請注意板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張應該是cpu旁的散熱片下有6顆電晶體要詳細檢測一下

楼主:
感謝大大~~我把散熱板拆掉用熱風槍吹
他有一顆電晶體是假焊吹過之後就好了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