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12 紅色顏色很明顯

楼主(2009-12-04):
如題,試過將AD板上的排線點重新焊過,連接液晶的排線槽也清潔過,仍是一片紅海,影像看得清楚,但只有紅色系,請問這是AD版的問題嗎?

网友:
給你一各意見~~你可以把AD線拔掉不要裝........正常應該是白色@
如果當下就有紅海<-----小弟覺得是面版機率較大@
如有說錯~請各位大大講解...

网友:
試試看是不是燈管老化.

楼主:
不接AD線的話,面版是白色的,且小弟有將另一片一樣是VIEWSONIC的高壓版及AD版挪來測試,顏色是正常,但是有很多線條,但是背景圖片是OK的,但可能型號不同,接回原來高壓板及AD版,另一個問題又產生了,畫面一樣紅,但是卻變成四分格,每一格畫面相同,所為四分格就是向監視系統一樣,可已切換面看各鏡頭.

网友A:
如果是一片紅海-訊號線G,B有斷線換條新的試試
角落有紅色-燈管老化

网友(2011-09-06):
我的是VIEWSONIC VG700
就是偏紅
R.G.B. 都能調  但不管如何調整  就是偏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一片紅海-訊號線G,B有斷線換條新的試試
角落有紅色-燈管老化

+1,老鳥級的功夫傳授!

网友:
燈管快掛掉了就會整個偏紅...
不接AD板排線正常是整個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