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完修] 三星 152N DIY 黑屏維修

楼主(2009-12-04):
各位大家好 小弟解 三星 152N 黑屏的情形 遇到瓶頸 。
狀況:使用時螢幕越來越黑 到看得到一點點的字樣,拆開背殼 裡面有兩片大板子(初學者所以叫不出這兩片大板的的名稱,Sorry)
處理方式:1.更換Power板的電容(TOP.jpg)共8顆。 == > 復原後發現還是黑屏,看得到一點點的字樣(很不明顯要關燈,一樣還是一點點字樣)。
2.檢查FUCE 3A 已經是開錄了。 == > 爬文後發現可以用細絲線先暫代,換上細絲線後,依然還是黑屏。
3.下班後帶著元件去材料行購買FUCE 3A,再回來換。 == > 結果 冷冷 >"< 還是黑屏 , 拆開後發現 保險司又斷了。(試了兩次 )
4. ....只好上來第一次PO文請教各位神人了。

請大家幫幫忙。

网友A:
檢查那四顆8支腳的IC(FET),應該是其中一顆短路了.
IC旁邊各有一顆二極體,測量兩端,如果呈現導通狀態,
應該就是IC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那四顆8支腳的IC(FET),應該是其中一顆短路了.
IC旁邊各有一顆二極體,測量兩端,如果呈現導通狀態,
應該就是IC短路.

檢查了大大所講的IC旁邊各有一顆二極體,測量兩端,如果呈現導通狀態,
應該就是IC短路. ==> 果然左下方的二極體已經呈現導通的狀態。

在請教一下這情形是要更換二極體還式,四顆8支腳的IC(FET)已經壞掉了???(更換那顆FET)

謝謝指教

网友:
取下8支腳FET再測量二極體是否短路.
如果二極體測量正常,那就是只有FET短路了,
一般都是左下那一顆故障.
如果是FET故障,你看一下FET型號,市面上很多
他廠牌FET可以替代.

楼主:
求救 檢驗結果我發現好像是這顆IC 4600 AD3T1U燒壞了,量測阻抗與另外一顆沒有短路的IC差很多。

但我找不到這顆料,有誰用過這顆料或者有替代性的料可以用??

還請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
AO4600.
http://www.aosmd.com/pdfs/datasheet/AO4600.pdf
N+P通道FET,很多可以替代.

网友:
順道測量每顆高壓線圈的二次側阻抗,
這種高壓線圈壞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Dear 大大

您真厲害 居然找到datasheet了
小弟愚昧
可以提示幾顆常用可以在材料行買到的FET嗎??
因為我今天去彰化買AO4600他說沒有這一顆,另外再請教一下 高壓線圈式四顆位置對稱的那組嗎?? 他有6pin一側以及2pin一側,我該如何量測 阻抗好的又約為多少。

网友:
請問您ic解焊是用吹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覆 woyulee 大 :  請問您ic解焊是用吹的嗎?

是的. .是用吹的.

楼主:
這台小弟好不容易找到了AO4600的電晶體後換上在換上保險絲後,開機OK了。

整個開心,自己修好東西的成就感。感謝版上的大大分享好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