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maxtermo溫度控制的接法~

楼主(2009-12-04):
以前在機械拆的 不知道如何接這種東西 ~~~..
問一下知道的大大 ~還有面板上的東西的意思~
QQ

网友:
看第二張圖:72-1部分 B(+ -)應該是接溫度感測。AB之間可能是接電阻,可以做溫度補償吧。
72-2的H、L看起來像是溫度上下限控制
ac source:接電源~AC 110V或AC 220V
亦可參考下列網址
http://www.maxthermo.com/html/html/CONTROL_INSTRUMENTS/Industrial_Instruments/Temperature_Controllers/MC-7211X.htm

楼主:
謝謝I 大 ~
+ - 感應器有差碼 ? 沒有用過感應器 ~要去哪購買 !~
有個別要注意哪些呢? 感應器
哪 裝置 ~ 就是 發熱的裝置 是接~72-2  嗎?..

另一顆 ~ 標示不太一樣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熱偶頭 分 k型 j型 pt-100白金
+-接反溫度顯示相反 升溫變降溫
電子街逛逛 就能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72-2您說的發熱裝置是不是裝這邊,小弟還真是不清楚,不能給您確切的答案,得問問站上有用過這款溫控的前輩了。

溫度感測(熱電偶)樓上twm大已經說了。

新的圖應該跟第一張類似功能,但是多了alarm輸出點可選擇H或Lalarm。

如果可以找到原廠隨機附的安奘及操作說明書(應該不小本),應該會比較容易使用,建議找找。

网友:
MC 7211 有3種輸入2種輸出
第一個控制器應是 K 輸入 Relay 輸出(適用低動作率加熱,要另外用電磁開關控制加熱電流(裡面的 Relay 額定值太小))
旋扭是設定溫度,指針是溫度與設定偏差值.

第二個要有型號及正面相片才好判定.

舊設備不容易找到型錄,若可直接接洽原廠商服務會比較正確.

网友:
回复 网友A:

72-2 那是個 a / b 接點 , 通常是用來控制 電磁接觸器 or 固態電驛 (SSR) 的 on / off  , 因為這接點的

可容許電流不大 (可能是 250v 3A ~ 5A )  , 用來直接接發熱裝置很容易就掛了 , 因為會經常做 on off 的動作 , 所以都是拿來當

控制用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恩  如果拿來接 ~發熱裝置 ~可以嗎?
例如:  發熱裝置 ...對岸看到很多 都類似用這樣改 ~ 紅外的發磚
今天買了 熱電偶 -110元 高雄大林買的

OUTPUT 只是 溫度  繼電器 的 on / off  ---剛用電表量

電磁開關控制加熱電流....就是  繼電器  接 電磁開關OR (25A固態繼電器) 來控制(發熱裝置)嗎?

C大說的 是指這顆吧 ~

C大說的 是指這顆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繼電器上面有規格 ,  如果你的負載(發熱裝置) ,  電流在容許範圍內 , 直接接也是可以

的 ,  但是接點壽命會比較短 ,  尤其是在短時間內 on / off  ,  接點會有大量的火花產生 ,

久而久之就會產生碳化情形 , 必要時可加裝一電容吸收突波 ,  不同的電壓下耐電流不一

樣 DC ,  AC 也有差別 !!!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大大的說明
請問一下
可加裝一電容吸收突波  ...
如果用  電磁接觸器 or 固態電驛 (SSR)  那還要不要裝 電容吸收突波

接法如何接阿 ~...QQ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770&extra=page%3D1

网友:
貼一個簡圖給你參考 !!!

這個電路的動作是 一開始電磁接觸器就會動作 , 然後開始加熱 , 一直到設定的溫度到了才停止 !!!

補充說明 : 那個突波吸收電容及電阻 , 除了可防止接點因跳火而產生碳化 , 還可以抑制對通訊器材的干擾
                 至於使用何種容量及規格 , 請自行上網查一下 , 我也不是十分清楚 !!!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J 大 ~ 電路圖
我先研就看看 ~QQ... 真是的高中電機科念了3年  還考到檢定執照 ~~QQ
太久沒摸囉 都忘光囉 !!!!!!!!!!

网友:
如果使用交流電控制電路,應該是沒有使用電容器的要求.
電力開關電路中的突波是指外部突昇電壓(如雷擊,要使用mov接地保護)
如果作動率高要改用SSR 控制加熱電力.

楼主:
看奇模 知識的

因為溫度控制可以用接點導通或不導通來控制加熱器動作 或用相位輸出控制來決定加熱速度 當然不使用SSR時通常可以用電磁接觸器來做控制元件 但是電磁接觸器為機械式接點 無法高頻率ON/OFF(很快接點就會壞掉)所以都用電子式接點SSR來控制
http://www.winling.com.tw/new_page_23.htm

楼主:
問一下 各位大大 ...這種 東西 ~ 可以 改 ..
....
錫爐的 跟熱風槍(只有熱風槍的頭)  加溫嗎? 想說如果 這兩樣壞的話 ~

我那3台 控溫的 都正常
但是~接點接 SSR 不會接...(因為 +  -  量 沒有電壓  只有單純的 導通跟不導通~)

SSR 如何接阿 ~  它不是要給它電壓 ~DC 4-....
但是 控溫器的 OUT  + - 沒有電 壓 只有導通 跟不導通阿 ~該如何接˙阿

网友:
SSR  的第7,8 例子 ,溫控器只提供接點,要外加電源.

在  表格中的有外加電源規格 5~32DC (要依現品選定)

因為錫爐是開放的,散熱快,用 on off 控制的溫控器會有作動率高(要用ssr),溫度變化大(如果有pd可以調,變化會小一點)的問題.

溫度變化要小,一般是用 SCR 及 PID 溫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恩 ~謝謝C大的說明 ~ 那我拿顆 9V的DC 給它電壓 就可以囉 ~

网友:
注意Relay的保護及SSR的散熱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Relay的保護 是 控制器裡頭的那個嗎?  要如何保護~....
如果直接 改 IC板上的 電壓給 ~RELAY 可以嗎?---

SSR的散熱問題.  恩恩 我會加個散熱片
謝謝C大的 提醒 跟講解 ~

网友:
relay 要並連RC火花抑製器.

也有提到SSR的驅動電流,如果直接用,大於Relay的驅動電流則電路板上的電晶体會損壞.

楼主:
回复 网友H:

relay 要並連RC火花抑製器 ~~~QQ 好深奧歐 ~....真的是聽不懂 ~QQQ ~
並聯 是 哪個接點 ..REALY的 + 跟- 嗎? ....還是 SSR 的+ -

專有名持詞 都不懂拉 ~
看了資料 是接~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8052604164

也有提到SSR的驅動電流,如果直接用,大於Relay的驅動電流則電路板上的電晶体會損壞.
哪 該怎麼辦 直接用.

恩恩 那直接 接 9VDC 變壓器(一般變壓器)~ 還需接哪一種東西阿 ~? -RC 嗎?
才不會大於 驅動的電流.

總是覺得 只有 realy 直接給它電壓 + - 就OK 原來還要保護它
至於該如何保護阿 ? 接 火花消除器嗎?
看到有些新式的控溫 有做 給SSR 專用的接點.
恩恩 謝謝C大回答~
.實驗結果 用K型的溫度頭 溫度感應比較快 ~ 螺絲那種頭 很慢 ~跟不上 ~..

正如對按說的 溫控 比較難控制 ~所以設定150 起步會比原先的高出很多(大概多30C)
~...之後慢慢的調整溫度就OK.. 就 可以控制溫度.
底部預熱面積 比以前大很多 ~..試拆恩恩 很好拆 ~底部均勻的加熱..
.下次無聊的時候再來做做南僑~.
CNPAN大 那 RC 要裝哪裡阿 ~???????

火花消除器 30元

火花消除器 30元

台灣奇特 -台灣800元 大陸160元

台灣奇特 -台灣800元 大陸160元

用不要的鐵合 來裝它~

用不要的鐵合 來裝它~

等 風嘴 買完 就可以 試驗囉~

等 風嘴 買完 就可以 試驗囉~

网友:
1.要製作自動控制設備的效能與經濟性能平衡是要考慮很多因素,加油!
2.要控制的目標終於出現了!
正如w大的要求:把問題完整的表逹,會有比較好的回應.
3.非智慧型的溫控器容易有過熱問題,因此起機時用分段昇溫消除過熱的問題(PD控制參數已內部設定).
4.加熱用開關的選用與保護:
   (1)負載的大小及型態: 110V AC 800W 加熱器 電流約8A
維修用(低使用率,可容忍誤差)
   (2)控制器    : PD控制 ,Relay輸出, Sensor K  type
   (3)負載開關  : SSR (陶磁加熱器不可用SSR) 25A(額定值1/2 大於負載)
Control  DC  9V(驅動電流 7.5mA /12V)
Power  AC  110V
   (4)開關保護  :Relay (負載是SSR,非電感負載不外加保護)
SSR AC  IN側  無溶絲開關 NFB(輸出過載保護)
SSR AC OUT側 (負載是電阻加熱器,非電感負載不外加保護,若有需要時RC與負載並連)

楼主:
謝謝C大的講解~  剛好有材料拉 ~所以 無聊亂DIY
..
可能是這台控溫 不是智慧型的  所以 ~起步會一直加熱... 設100C 會衝到140C
我都是用220V的 是16A嗎? 還是
SSR 我是用40A的
看對岸 也都是用 SSR 控制 陶磁加熱器.... 有的RELAY....
C大說的  陶磁加熱器不可用SSR 可是我看對岸都用這種 還是需要改進哪方面呢?
我的DC9V 也是用接 220V
SSR 控制的 IN---(220V)  發熱器要裝 無溶絲開關
謝謝C大的回答... 我要畫個 圖 比較好..說明~QQ

网友:
陶磁紅外線加熱器 奇特電化工EL發熱體,供應商無特性資料,但使用陶磁加熱器有大的常溫電流,SSR的額定值要提高很多,
220V 800W 4A 基本用10A 的SSR ,陶磁加熱器要用40A逹10倍額定電流.

楼主:
恩恩 我有2顆SSR 一顆 220VAC 40A 一顆480VAC 40A的
就是要用 更大的 A  比較好.
我看對岸 都接4個 只是不知道接幾W的 陶瓷加熱器(有400w600W800W )

自動控制的學問還真多~QQ...
還是有點 誤殺殺 ~慢慢理解中..QQ

開關保護 :C大是說 ...就是不是電感型的 不用裝 保護裝置嗎?..
                  電磁接觸器的話就要裝 RC 來保護
會來用這台 以前的853A 預熱面積太小 ...QQ 這面積比較大 所以無聊玩玩看
不然 常常加熱不均... BGA 都失敗.  看對岸的 效果 還不錯 若是 改上部 可以曲線加熱(風槍配可調的控溫)
...成功率很高...

网友:
陶瓷加熱器 EL 尺寸 12 X12 公分, 2X2=4 片 24 X24 公分 正好是機板大小.但是買全材料的錢,可能比預熱台貴.
功率不同250~800W 時表面溫度也不同 450 ~730 度 ,何種功率最好?要依控制的方式及材料的耐熱能力而定.
如果要求快速昇溫,有溫度檢測,有週全的溫度控制,當然要大功率,但是有緩和加熱要求時功率不要太大.

要用手控加熱曲線是要很用心注意,自動控制的預熱曲線是很方便,但是很貴.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恩 那是台灣的價位拉 ~  一片800 有感應線的 1000元
大陸 一片 40元人名幣 有感應線的50元   250元左右台幣
同樣的東西 台灣奇特的 ...差好多~~
謝謝 C大 ~恩恩 ~ c大 在 做哪一途的 這麼利害 主機板也看你回答的很厲害
連自動控制這種也會 ~
自動控制的預熱曲線....對岸 的PC410 貴死 有600 RMB 跟真品1100元的
也是要台幣 5000元左右 ~貴死~

网友:
製造商本身一般是不零售製品(若有也是依定價出售),可能本地商業成本較高(價格硬,不打折),零售價格高於對岸,
目前網路發逹,管道很多,只是要考慮運費及品質問題.另大量郵寄會有關稅問題(運費與關稅何者較高?)

請多提供資訊,大家交流(您提出問題,也提供很多資訊,我也多學很多,謝謝.)

网友:
一直躲在後面看,看到carzy1kimo大您組合出成品,也有莫名的興奮感!
自己做預熱台,感覺超棒的!也看到SSR的應用!

网友:
不錯的預熱台....不過也要剛好手邊有這些東西...
不然...光零件組一組...到不如去買台新的.....功能更多...

楼主:
問一下CNPAN 大 ~ 這種 PID 的 就不用 給它電源 有支援 SSR 輸出 ~..QQ
問一下 PV 是再調怎樣的阿 ! 不太懂 ~
使用這台的心得...控溫很準確 ~...不會有太高的情形 ~它會給你分段的自動加熱
慢慢的 達到你想要的溫度 設200 它會一開始 大概 分~幾度C 慢慢給你加熱 不會有過熱的情形 ~

http://business.com.tw/cop/com.asp?id=ki1cn8icq077r5a
電熱產品 零件製造商 連結

這台控溫買2手的 2台300元

這台控溫買2手的 2台300元

网友:
TF1 是KEYENCE 舊型溫控器,日本KEYENCE 也不再提供說明書,
與新的 TF4 溫控器不同,無法明確的說明如何設定.

楼主:
恩恩 謝謝 C大 ~我再來研究看看 ~

楼主(2010-01-11):
CNPAN 大 再問你一個問體 ~
SSR AC  IN側  無溶絲開關 NFB(輸出過載保護)
我的輸出 是接 陶瓷發熱盤 800W 220V  1個
是要如何換算 我 所要接的NFB ..是要買 20A 30 A 40A的阿 ~(對這有點不懂)--它是有問體 20A跳脫還是
如果我接 2個800W 220V 這又要如何換算 ~
對數學真的 是很笨 的我.. ...........基本的電機都忘光囉!!

北橋加熱 測試

北橋加熱 測試

下200 上 210 就可以推動北橋 ~

下200 上 210 就可以推動北橋 ~

网友:
引用 楼主:
CNPAN 大 再問你一個問體 ~
SSR AC  IN側  無溶絲開關 NFB(輸出過載保護)
我的輸出 是接 陶瓷發熱盤 800W 220V  1個
是要如何換算 我 所要接的NFB ..是要買 20A 30 A 40A的阿 ~(對這有點不懂)--它是有問體 20A跳脫 ...

SSR AC IN側最好不要用無溶絲開關(反應太慢)而是要用快溶保險絲
800W 220V 1個  用6A快溶保險絲
2個800W 220V   用12A快溶保險絲(有高手的話可以有好的建議)

換算公式 for DC Power => P=I˙V
               for AC Power => P=I˙V˙COS(θ)

P[功率] 單位:W(瓦特)
I[電流] 單位:A(安培)
V[電壓] 單位:V(伏特)
COS(θ)[電壓及電流之相位角]

提外話:你好像是跟我買SSR的人

楼主:
你是安南區那位大大嗎? 電這方面我比較不懂 還得像你請教~.
目前在學對岸 做 ~簡單的 BGA 上下加熱 ~
謝謝提供資訊~

你上次那版子 應該是空焊 775座 我測試囉.. D9沒亮
版子彎曲-扳正會亮...
其他各項電壓正常 ~.
~加焊無效 ~ 拆下後 點 已經 氧化 ~.
一定要從做 ~目前正在等 ~熟練後在 做BGA 775座我有買囉~
~等這東西上手後 才會處理看看~
歡迎來到 這裡 ~QQ

网友:
看你這工具~~真方便......
不過我懶的做阿~~~買現成的比較便宜.....
帶燈工具~~~我看也要買來玩了.....
最近都是BGA座居多....

楼主:
回复 网友J:

現成的 ~那台 ~預熱台 簡單的 `台灣價位在4500左右那台 也是用  這種加熱盤 ~我看對岸拆過 ~
大面積的 我就不知道 ~
恩恩 剛好無聊手邊有一些零件 ~ 想說玩玩拉!!....
不然 如果東西都是新的 成本 不划算 ~.
帶燈工具 一定要用 不然 ~找了很久之後發覺是 空焊 會很~ * * *..
我都會先用 帶燈測 沒有空焊在 看哪裡有問體 免的作白工..

网友:
陶磁加熱器應用的問題是起動加熱電流太高.
陶磁加熱器的常溫電阻小,起動加熱時可能會有額定電流10倍的電流,
800W220V加熱器,換算的額定電流約為3.6A, 選用 20A的NFB ,電流容量約為額定負載的6倍,還是可能會跳開.
陶磁加熱器是正溫度係數電阻PTC,常溫電阻太小,起動電流太大,也可以用選用額定電流大於負載電流的負溫度係數NTC (Power Thermister)降低電流量。
相關參數: 常溫負載電流 ? 常溫負載電阻 ?工作電阻?
計算式  :
V/(常溫負載電阻+ NTC常溫電阻) < 可容忍電流
V/(工作負載電阻+ NTC工作電阻) < 可容忍電流

SSR 是電晶体開關耐過載能力低,為保護SSR,所以會提議有快速保險絲.

大容量電熱器的控制方法是用SCR控制電流,智慧型溫控器的類比控制輸出.加長昇溫時間,降低常溫起動的電流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安南區那位大大嗎? 電這方面我比較不懂 還得像你請教~.
目前在學對岸 做 ~簡單的 BGA 上下加熱 ~
謝謝提供資訊~

你上次那版子 應該是空焊 775座 我測試囉.. D9沒亮
版子彎曲-扳正會亮...
其他各項電壓正常 ~.

對啊我是安南區那位,大家互相交流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