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一下不上CPU會不跑碼的主機板

楼主(2009-12-04):
目前我遇過的不上實體CPU 無法跑碼的主機板
ACER套裝電腦內的 RC415T-AM
ASUS P5GD2-x
請有相關 問題的大大也提供一下整理出來給其他站內大大參考

网友A:
每個主機板 都要上 CPU 才會跑阿 ~
如果 不上CPU 會跑的話......
不懂 阿國大 說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個主機板 都要上 CPU 才會跑阿 ~
如果 不上CPU 會跑的話......
不懂 阿國大 說的意思!..

他應該是說假負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要上CPU 才會跑碼  無CPU 會不跑馬 連帶卡RES燈  我修主機板都沒在上假負載 跟真CPU 是後來有多的賽揚D336 拿來測 775P4 主機板才發現的一一
我適用4碼PT090C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除錯卡的問題一一所以提出來咩

网友:
不上CPU就根本不可能跑碼,何來不用上CPU,主機板就能POST之說!
不上CPU根本就沒辦法過reset,當然更別提POST了。
阿國大,您是不是混亂了!
另外,有關您打錯字這個問題,之前大家有提過,這次小弟再度冒犯,拜託阿國大您以後打字盡量注意一點,不要再打錯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 我有片 P5GD2-X  不上CPU RES會亮  上CPU又正常魯一一 RC415T-AM 也是 所以我才貼這篇文章_~_~還是有其他問題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沒有 cpu 如何會跑碼 ??  RST 跟跑碼的意思差很多 !!!

不知阿國大大可否告知有哪塊板不上cpu 可跑碼的 ???

网友:
不上CPU RES會亮..... 那就不一定 ~囉 有些要上CPU 才會reset 正常拉!...
這裡所謂的不跑碼!...就是 數字燈號 沒有跳變...
我遇到的
有些壞的版子會一開機 就固定 一個碼. 例如 3C  C1  就是 上電直接出現....完全沒有跳變 就是上電直接POST一數字
不算跳碼..
你說的...不跑碼.. 是指 RESET 燈號嗎?...
...或許各家的除錯卡都不一樣~吧 ~
有時後換個PCI 插 就會不一樣 ~.....

网友:
阿國大你太酷了,不上CPU不會跑碼啦.

有些板不上真U REST燈會不正確 是這樣.

有些板不上顯卡或記憶體 不跑碼 這倒是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XD
新手咩 ˊˋ

网友:
引用 楼主:
XD
新手咩 ˊˋ

差點被你嚇死.....還以為太陽底下又有新鮮事了n_015|

网友:
每個主機板 都要上 CPU 才會跑阿
如果 不上CPU 會跑的話..... 豬婆都能上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