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瀚宇19吋電源板輸出12V電壓不正常

楼主(2009-12-04):
裸測電源P+I板輸出12V電壓會忽低7v-12v之間跳動. FET開關管會重覆ON/OFF 這是哪裡出問題了阿@@

補充..PWM供應電壓也會7V-10V之間跳動

网友:
濾液電容應是第一禍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雞大大..您說的是經過橋式整流耐壓400伏/100uf那顆大電容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也!並非只有那顆!那顆還不太可能。
大大您要從穩壓部份查起。穩壓不穩定,自然就會造成電壓輸出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有電解電容都換過了...連PWM也換過 還是一樣電壓輸出7-12V重覆跳動...
PWM  第6接腳vcc 第4接腳GND 我測量兩端電壓 也是5-10v重覆跳動...
天ㄚ~問題到底是出在哪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檢查一下變壓器是否有問題,虛焊或阻值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變壓器正常...光耦和RAK都正常 查不到什麼原因了...FET電閘 會一直重覆ON/OFF 才會造成電壓7-12V規律跳動

网友:
有些P+I未接負載會有這類情形,可以嘗試接上負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