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W191A(已解決)

楼主(2009-12-04):
可否請教各位大大
故障原因:畫面一閃即逝(約一秒鐘,且畫面亮度不足)
檢測此型號P+I板上電容暴裂,已更換但無效,上網購此型P+I板,更換後狀況依舊,但亮度已恢復正常
可否請各位前輩診斷,是為AD板,抑或是燈管問題,謝謝

网友:
燈管故障.回授保護電路造成畫面一閃即逝

楼主:
經大大的指教,檢測果然為燈管故障,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