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SMT 32LC1輸入的問題

楼主(2009-12-04):
小弟身邊有一台三洋SMT 32LC1 液晶電視

他的輸入有用電視盒以及本身AD板上的VGA

很神奇的是 不管是VGA還是AV端子 只要是有外接輸入的話

開機就會當機~有問題 會顯示無訊號 然後馬上黑畫面當機  此時按鍵完全不能按~有時候還會完全斷電

若把輸入全部拔除,則又一切正常,不管開關機幾次都不會斷電

也因上網查不到三洋的工廠模式怎麼進入,所以想請教板上的大大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韌體的問題~有機會工廠模式RESET就好呢?

還是其實是電路板有問題了?

請問這樣要給各位大大看電路板嗎?

我是有拍下來~要是需要的話明天會上傳

小弟是維修液晶的新手~先謝謝各位老大的幫忙囉

网友(2010-01-29):
我的是三洋SMT-32LDS
他的輸入有用電視盒以及本身AD板上的VGA
我的情形是只能用VGA看如果裝上電視盒就會持續開關機電源部分我有測試過沒有異狀
在找問題希望有會的大大可以教導一下

网友:
這塊主機板與SAMPO  LM32-U12,ACER...等.,.都是使用同款主機板,通病是選台從新開機會從1台開始,以及當機.都是A/D板故障.

网友:
我檢查了一遍發覺是電源版的問題
電源部份分為 3.3v -12v-24v 3種電源
1.3.3V開機電源
2.12V何24V為共同電源
目前24電壓未開機時有26V 12v電壓無往上跑
開機時12v電源會一直往下降至11.7V就斷電
是否有哪位大大可以給我方向

网友:
電源板可能須先檢查一下上面的電容,電容質是否有異常~~~~因為我之前有遇過無法開機更換6顆小電容及2顆大電容後~~測試ok

网友:
這款應該都是外接視訊盒故障唷!!!
BGA空焊造成的:handshak

网友A(2010-03-18):
外接視訊盒故障->通病

jusmite1234 會修啦
已經試過數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jusmite1234 會修啦
已經試過數台了

jusmite1234 會修啦
已經試過數台了+100

网友:
三洋SMT 32LC1

這塊板子不要看外觀一樣就換上去
它有5v/12v
sanyo用sampo板子換上後,或許開機試機都正常,但是一但送到客戶家後你又得搬回來?
SANYO/SAMPO/ACER/PHILIPS板子外觀一樣就是不能交換使用?

网友(2010-07-08):
大大輸入的問體我 的以修好我的是電源版24v與12v的回受判定IC431故障所導致跟換IC431後就正常 我先在12v的地方外加電源他恢復正常 所以直接判定12V電源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