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實例] 華碩P4P800-VM不開機 無reset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05):
這塊板子是小弟我去忠孝國小做資訊服務時,修電腦拆下來的,我總共拿兩塊,兩塊都不跑碼,但這塊是reset燈恆亮,另一塊則是有正常reset但就是不跑碼;忠孝國小的李老師很客氣的跟我說,這兩塊板子給我玩,於是小弟我就拿回家玩了。想說reset燈恆亮的會比較好修一點,於是小弟我就著手修這塊。
檢修時,按P、C、R步驟著手,檢測南橋的工作條件都正常了;clock產生晶片也有clock出來了;CPU核心電壓也正常;IO腳太多,不敢量它的電壓,打對地阻值(重要的clock、PG、reset等信號腳)也正常。但就是沒辦法reset,後來發現這塊板子有用到電源管理IC....AS-016,相對的它只有16支腳,查了一下datasheet,覺得應該是它出問題,檢修流程開始囉!
上電不跑碼,而且reset燈號恆亮(代表#reset處於低電位準位)
後來找到這顆AS-016,由於其他部分的電路都查過了,感覺都正常,唯獨這顆沒查過,於是把焦點放在它上面。
打了一下對地阻值,結果發現14腳對地短路了。
先拆下來量再說,周遭的記憶體卡榫、電容很礙手,也一併先拆掉。解焊下來了!
結果在拆AS-016時,也把一顆小貼片電容也帶下來了。結果發現它的焊接位置與AS-016的14腳並連在一起,那很有可能是它在做怪,不管它了,拆了就拆了,這顆只是電源濾波用,不用焊新的上去也沒差,也懶的量了。
量一下AS-016,阻值正常,可能沒壞。
量一下板子,沒有短路了,問題消失了,這是好兆頭。
換一顆良品上去好了,因為不確定AS-016有沒有壞,從廢板拆了一顆下來換,在旁邊的那顆是原本的。
上電看看,太好了,有跑碼了!但卡在E0,沒關係,因為我沒裝記憶體。
裝上記憶體,已經可以POST過了,現在進BIOS瞧瞧。
測試完後,發現我還沒將AS-016周圍恢復原狀。將記憶體卡榫裝好、電容焊回去,OK!完修。
改天可以將板子拿給老師當備品了。
AS-016 datasheet:
這次拍照還是拍得不好,畫面還是糊糊的,雖盡量控制,技巧還是不夠,還望大家見諒。

网友:
不錯的維修~~~
但是~~你照片~~~因該要調整成近拍功能...
使用最高解析度...多拍幾張就好了~~~~
再拍照時...快門有2段式功能(SONY一定有)
先輕押讓鏡頭自動對焦...聽到逼逼~~~就在用力壓下去
壓下去之前要先停止呼吸~~拍出來就會跟我拍的照片依樣清楚了...
而且高解析的照片..可用繪圖軟體...直接以裁切的方式取圖會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shunxing大,小弟我的像機爛爛的,拍攝效果不是很好.....雜牌的!
我妹妹最近買了一台SONY的,我拿來測試,拍出來的影像,比我那台還好太多了。
我拍照時,都會手震,像機對手震的補償就要比較好。
小弟我下次如果還有再用我那台拍的話,再調高解析度試看看。

我的像機是....這台....660萬畫素

网友:
雜牌的???幾百萬畫數的??
我用的是5百萬畫數SONY P10的數位像機拍的耶...
我手邊就有3台同型號的~~~~有2台T1的...不過拍出來效果
不比P10好...原因出在...光圈...與硬體光補償(有些都是軟體..所以雜訊才會超嚴重)
另外~~除了我手上的這台P10是全新的時候買的~~
其餘都是去標故障品回來修好的~~~由於耐操~~就買了幾台回來修好當備品
(可以支援8G的記憶卡...拍照都不用怕不夠拍...)

网友:
感謝S大的實例,AS016我都沒有去注意到他= =

也曾在WISH大的實例中看過,只是都沒有遇到。
話說真的很少打IC的對地阻抗 看來我觀念還要再修正

相機我買了4年多還是很好拍,只有在夜間比較差 SONY T09
買好一點用很久 還OK拉!

网友:
看到維修實例總是讓我覺得很高興,希望版上有更多的維修實例出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怕照片糊掉的話, 可以試著把相機放在某個物品上面拍, 可以減少震動的影響.
像小的以前出門拍夜景卻又忘了拿腳架的場合....垃圾桶就是最好的腳架啦

网友:
謝謝分享 ~ 有時候 拍起來 太暗 ~  打些燈光...
效果好一些~~我都用檯燈~拉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謝謝carzy1kimo大您給的建議,小弟我這些是打燈拍的。
不是在白天拍的,光線就不是很好。這台的感光能力比較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s10274chen大,你可以旁邊放檯燈,相機上腳架或固定好,開自拍計時器,這樣連手震的機會都沒有,這樣一定會有粉美的相片的

楼主:
看來我真的要去挖看看,把腳架給翻出來,這邊謝謝atai和emc88888兩位大大們的建議。
印象中好像有腳架,但不知道父親把它塞到那裡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從最後一張圖拍攝距離最近,但是最清楚,大概可以確定
焦距沒對好加上晃動的效果大概就是這樣
潛水很久第一次發言..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來是這顆搞怪.難怪我也是查不到故障原因.感謝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故障點不一定就是那顆元件,要實際查過才能夠確認。
也有可能是IO啊!等等.....很多情形!不能一概而論。

网友:
很棒的維修文,一般無法開機或無復位可以先查as-016..

网友:
超棒的維修範例~~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萬能表表筆改造下就好用了

网友:
看來我還得去添購一台DC,不然無法拍照...手機又沒近拍n_029|

网友:
不錯的說明...希望自己能加強一點...
謝謝...

网友:
好可惜!!主機板那邊小地爬文都爬到枕頭山去了!!
一直無法介入!!等級怎升那嚜慢勒!!一直無法介入話題!!
檢測卡!!是必備品嗎??

楼主:
回复 网友F:

除錯卡算是一個修主機板的必備裝備吧!
跟三用電錶是同樣道理,這樣抓問題會比較容易!不然實在很難抓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G:

嗯嗯!!原來阿!!等到我的等級有到那邊的時候再去買好了!!
到時候再來請教大大們

网友:
新手請教

請教各位前輩,所謂"P C R"三步驟,是否可告知小弟,哪裡可爬文,可否給個連結點,新手入門,請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主機板維修 你全看完 ~   就知道囉~

网友(2010-01-08):
s大發的文竟然漏看了 ~

修的很漂亮~ 謝謝分享!

网友:
看別人修理好像很簡單,但自己要動手時,往往不知從何著手

网友(2010-03-06):
大家好~~~
我有一塊也是16腳也是短路.......
我拆它旁邊電容也是一樣~~~~
後來我查線~~~~他是進去io......
我把io 拆了~~~量主機板上的點還是短路~~~~~
主板都沒辦法開~~~~~
要用power短路   才能開板~~~~
請問這樣怎麼查~~~~

楼主:
回复 网友I:

請另外開帖求助喔!
在主機板維修開帖,盡量將問題描述清楚。
大大您加入論壇也有些時間吧!注意一下板規喔!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太好了 大大這清晰的解說
按P、C、R步驟著手,檢測南橋的工作條件都正常了;clock產生晶片也有clock出來了;CPU核心電壓也正常;IO腳太多,不敢量它的電壓,打對地阻值(重要的clock、PG、reset等信號腳)也正常
流程都很清楚讓我收穫不少

网友:
好棒的維修經驗分享
解說也相當清楚
小弟也從您的維修過程中學到許多
也分享到您的喜悅
乾恩歐^^~

楼主(2010-09-16):
回复 网友J:

晶片損毀,我們也無法很清楚知道其損壞原因,除卻本身的瑕疵,再來便是其運作環境,會影響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