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MOSFET

楼主(2009-12-05):
請問POWER MOSFET (NTB18N06L)有可替代的管嗎?
                             謝謝!!

网友(2010-01-07):
AllDataSheet網站搜尋一下,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116427/ONSEMI/NTB18N06L.html

請看一下規格 Datasheet
    NTB18N06L - Power MOSFET 15 Amps, 60 Volts, Logic Level (N−Channel TO−220 and DPAK) - ON Semiconductor

用這個規格來比對~ 該網頁往下捲你會看到 Related Electronics Part Number 那些就是差不多可替用的料件!

記得要多爬文!

网友:
市面上好找的有這幾顆~
IRF540N        MOS-N-FET  100V  27A  94W  52mΩ  TO-220
IRF3315        MOS-N-FET  150V  21A  94W  82mΩ   TO-220
IRF9530NL MOS-N-FET 100V  14A   94W  52mΩ  TO-220
最接近的就3315囉~
但最好直找的是IRF540或IRF540N
兩者都可以用^.^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