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1s開機三秒即黑屏-維修失敗,整台掛了.失望

楼主(2009-12-06):
爬文了三小時,還是沒有看見類似的..

本人初學者,對電路還都不是很熟,請各位大大見諒

本來使用的Asus vw191s現在發生故障

目前有偏紅色,開機約三秒後即黑屏,我把整個機器都拆了,也沒有看見電容爆漿之類的

全都良好,如果是燈管問題,那應該也不會可以開機吧(應該連三秒都沒有全黑)

隨文附上內部照片以供各位先輩給予指教

全面

全面

電路版

電路版

輸入電源

輸入電源

网友:
可先打電話去華碩確認保固~0800  093 456

网友:
燈管老化 看起來會偏紅色
可以拿其他燈管來測試看看高壓部份
是不是有問題

楼主:
先謝謝兩位前輩的回覆
回答bass188大大:
這台是朋友給我,現在應該是過保了(我也沒也查,看後頭寫的就想說過保了,我就直接拆了,現在要送也來不及了)

回答liaojack11大大:
我沒有其他的燈管,高壓要怎樣測試呢?

网友:
用其他燈管來測試 是最簡單的方法
不然的話 就要量測高壓板的零件了
建議還是給專業的人修看看好了

网友:
95%機率是燈管壞了,壞很大.

网友:
一開始偏紅色 代表燈管有問題

因為 一組燈管掛了 所以保護措施就自動啟動了(自動熄掉)

網拍上有很多店家有賣燈管 可以自己買燈管 自行焊接上去

但是修好後的面板 可能會有 顏色不均 亮度不均 漏光等問題。

网友:
可以先把燈管拆出來 重焊一下接點
有時後可以解決問題
參考看看

网友:
偏紅色
1 燈管老化
2 電壓不正確

网友:
灯管老化的几率相当的高,还是先换灯管试下比较好,简单易行啊!

网友:
看燈管線應是4燈小口 你可用一片2燈小口高壓板 交互點一下 就可知是燈管問題還是高壓板問題了!!

楼主:
謝謝對大大前輩的指教
(海燕科技、babguo、liaojack11、BIG_OLD_2、lalawowowowo 諸位大大前輩)
我現在已經拆卸完畢,現在看燈管的燈尾都有些黑

感覺很像傳統的燈具一樣,因為老化所以尾端都會變黑

這種要去哪裡買呀~想說四根都換掉應該就可以用了吧~~

隨文附上圖片,給各位大大前輩們檢視一下

2pright

2pright

2pright

2pright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先測過燈管的好壞,不然實在很難抓問題點!
大大您的燈管是四燈小口的沒錯!這張圖紅色圈起來的就是了!1、2、3、4共4個燈管接口。

楼主:
s10274chen
大大前輩您真的都在維修版裡頭注意著
我剛剛有找到,馬上被您給搶先了(我还先把我的文章给修改了~没3分钟救被你看见回文了 )
謝謝您嚕~!

目前感覺就想把這四根換掉,應該就可以用了吧~其餘高壓版應該壞掉機率不高吧
照上面大大的回覆都是推測燈管的問題..
====================================================================

我把高壓版拆下來
直接接上燈管與高壓版(接上AC(有聽見電流斯斯聲不過沒看見燈亮)

Q1.上面怎麼不會亮呢?
Q2.我嘗試把小燈管拆開,頭端好像都是做死的根本沒有焊點呢~

===================================
目前只有看見液晶工坊有在賣~
http://www.laigeyou.com/shop/goods.php?id=27

不是插上就過電了嗎?

网友:
1.接了a/d 才會發on/off訊號 請高壓板把燈管打開 屏線可先不接
2.要把塑膠皮撥開才看得到焊點

楼主:
恕刪...
謝謝liaojack11大大您的回覆~

原文:
1.接了a/d 才會發on/off訊號 請高壓板把燈管打開 屏線可先不接
2.要把塑膠皮撥開才看得到焊點

小弟有點看不太懂~
1.接了a/d 才會發on/off訊號  請高壓板把燈管打開 屏線可先不接-->
(是接了電源然後控制版才有on/off訊號然後會跟高壓版講把燈管打開 屏線是指那個版子嗎?
  就跟我圖一樣把那個A/D接上去就可以把燈給點亮嚕?不會燒掉吧 )

2.是兩邊都要撥開嗎?我怕一出力就把那個塑膠套給毀了~~還是那個沒關係?燈管兩邊都是有塑膠套套的很緊
  我有拉過不過拉不起來用小刀割開的話可行嗎?)

网友B:
1.4支燈管嚴重發黑,非換不可。
2.燈管高壓線上套的黑色絕緣熱縮套管要剪開一段,較好焊接。
3.兩端燈頭白色橡膠套不可剪開,他的作用是固定燈管及絕緣。
4.拆裝要很小心,不然很容易弄斷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支燈管嚴重發黑,非換不可。
2.燈管高壓線上套的黑色絕緣熱縮套管要剪開一段,較好銲接。
3.兩端燈頭白色橡膠套不可剪開,他的作用是固定燈管及絕緣。
4.拆裝要很小心,不然很容易弄斷燈管。 ...

謝謝wet大大的回覆
根據大大的第一點,那就是一定要換嚕
2.3.4點都在說明如何拆裝
不過他的線我看都是纏在一起把圖A的黑色熱縮管剪開一點然後抽出來?是這樣嗎?
(它正面還有鐵框上層一條電線,呈現O的狀態,這樣子可以拔出來嗎?)

网友C:
看看白色是否可以抽出來<---一般不好抽(我都是切開)~
裡面還有一各黑色熱縮套~~也是切開或是剪掉,在重上一各熱縮套<--很便宜5元有找..
小心~~燈管很細@@焊接時不要折斷了@
祝您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白色是否可以抽出來

謝謝eereer1大大

不過看起來說白色不能剪開(wet大大)剪開後就沒固定的動作了,不過我的都黑掉了,理論上要買新的了
今天回去接ad板開機看看,如果一樣開起來就熄了,那我想應該就是燈管的問題嚕

(因為有過電,有啟動因為保護機制所以全體都熄滅(樓上的大大有講過))

ps:
這種小燈管好難買,都沒找到,前輩、先進們都是找哪位買的呢?
只有找到賣整組的

=========================================

終於找到有單賣的了,在台中,今天下班就殺過去,一條50$

今天去了還迷路,真是辛苦老闆還在外頭等我

他黏的很緊回來拆的時候斷了一根,欲哭無淚

現在還差一根~明天買去

PS:
我發現這樣子那個原本白色的卡筍根本擠不進去

賣燈管老闆說,其實他都沒有裝那卡筍了

直接上
(我也打算直接上了,要不然根本擠不進去,因為我技術沒這麼好拉)

我看我銲成這樣子,很很怕擠不進,原本的細電線在鋁框外頭,想到就頭疼~

硬擠又怕斷掉~今天就斷了一根

故障燈號

故障燈號

原本燈管

原本燈管

ok

ok

网友C:
看起來快成功了(所以我才說切開,但視情況)....
樓上大大都有說~小心~容易斷@@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快成功了(所以我才說切開,但視情況)....
樓上大大都有說~小心~容易斷@@
加油.....

謝謝eereer1大大
我已經領教過了,真的就給它斷了
這次我還專門再公司作了一各盒子要來裝
昨天用手拿騎機車騎了8公里都沒折斷

拆封條時候結果斷了,讓我心中只有e04

等會下班又要去買一枝回來

网友:
加油!!修復的感覺真的很好

楼主:
今天下班又馬上衝去買了一根回來

焊上去,測試成功

好難裝進去~擠擠~擠進去~~

上機測試~~耶耶~

========================================
開始回裝
裝...EO4斷了~~

斷了

而起還是斷我今天買的那支~欲哭無淚現在是凌晨三點鐘....

网友D:
n大大!你可參考一下這篇

http://tw.myblog.yahoo.com/a8818 ... &l=f&fid=14
修復後並不是裝原呎吋的燈管,所以左下角不夠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tw.myblog.yahoo.com/a8818 ... &l=f&fid=14
修復後並不是裝原呎吋的燈管,所以左下角不夠亮!

謝謝atun大大
我看了您的連結,不太懂什麼意思~

我去買的是19吋的燈管~買的到原尺寸的燈管嗎?
所以裝進去左下角會不夠亮嗎?

老闆說他週休二日
今天只能停工了~打算把原來好的都拆了~
銲接點重新銲接~改成小的~符合原來的卡筍裝進去
希望別再斷了~

有點想買整組的回來
花錢都要花到買整組的錢了....

:( 真鬱悶~:( :(

网友:
買整組雖然容易換,但就是沒有自己換裝完成的經驗與成就感,加油...

网友: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我用的不是原來寬螢幕的燈管,而是用4:3;19"的那種尺寸;所以才會左下角不夠亮!你也可以用那種尺寸,如果是自用的話?

楼主:
謝謝 CA93E6F15、atun大大的回覆

原來atun就是y拍的維修達人~真是失敬失敬,以後要請大大多多指教
有機會可以與大大做做生意(小弟在公司負責電腦及周邊採購)
小弟有msn歡迎大家加入給我多多指教,我是新手才剛剛上路

我也要越挫越勇~週一晚上才能再去買一根

网友:
話不要亂說!

在w大的論壇裡,維修達人一大堆,我排不上啦!

楼主:
atun大大太客氣了:)

當初我這台故障,我網上尋找此型號,就找到您的文章了

有機會加上我msn我們網上聊聊天

网友D:
不行啦!

我打字很慢,不要用msn,有機會再電話聊聊,
不過!還是先預祝你修復成功,記住!燈管組要塞入面板時,可用一些滑石粉塗抹在燈罩的外框上,而我只有用芶欠用的太白粉來做潤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打字很慢,不要用msn,有機會再電話聊聊,
不過!還是先預祝你修復成功,記住!燈管組要塞入面板時,可用一些滑石粉塗抹在燈罩的外框上,而我只有用芶欠用的太白粉來做潤滑! ...

嗯嗯,好的,我搞不定再打給你 ,哈哈

喔~原來還有這種小撇步,atun大大,你的燈管還有塞到原先的塑膠套裡頭嗎?
還是直接上了?

賣我燈管的老闆說,可以直接上,不過是怕貫穿(發熱)

网友D:
這當然要!

每一種規格的面板燈組有不同的燈罩尺寸,燈管大抵上都可通用,沿用原有的燈罩比較密合,你的意思是只將燈管裝入而不用燈罩,這樣點亮的面板,可能會光線不均勻,較接近面板的部分會較亮,就是人家說的【漏光】這個名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一種規格的面板燈組有不同的燈罩尺寸,燈管大抵上都可通用,沿用原有的燈罩比較密合,你的意思是只將燈管裝入而不用燈罩,這樣點亮的面板,可能會光線不均勻,較接近面板的部分會較亮,就是人家說的【漏光】這個名詞。 ...

謝謝autn大大回覆
我的意思是燈罩下面的白色塑膠套
如圖,那種類似鋁箔的燈罩我當然還是有擺上去嚕
你還有把白色這種塑膠套續用嗎?
還是直接就上燈罩就鎖上了?

网友D:
當然要!

一定要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沿用!

我本来没有沿用就直接上了結果在組裝的時候,斷了一根
今天拆的時候""E04""又斷了一根

我都銲的不是很漂亮
裝回去還是有一點點在外頭,現在都卡卡的
就怕裝框還是不順又怕斷~明天又要買兩枝回來了

還沒裝就開始怕會斷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在裝框的時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如果真的框不夠長,那用不要的鋁罐,接足夠的長度,將原本的框加長也可以,裝到面板的時候可以用類似錫箔的膠帶來黏貼起來,不要用鎖的,也是行的通的。
其實燈管短一些頂多光線不足而已,不會像燈管過長這麼煩惱,還要考慮會不會被撞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裝框的時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如果真的框不夠長,那用不要的鋁罐,接足夠的長度,將原本的框加長也可以,裝到面板的時候可以用類似錫箔的膠帶來黏貼起來,不要用鎖的,也是行的通的。
其實燈管短一些頂多光線不足而已,不會像燈管 ...

谢谢s10274chen大大的回覆:
恩~我外面是用水電膠帶黏上的(本來他原本的燈罩上頭有溝巢)溝巢外面我用水電膠帶(電火布)黏住電線

atun大大也有說買4:3的就可以嚕,想說都做了,也斷這麼多根了,完成不了真的心理只有""E04"""

跟他撩下去了

溝巢

溝巢

楼主:
今天當然下班就馬上跑買燈管了
已經斷了這麼多根了,要焊上這麼小根細頭當然沒問題嚕
古云:久病成良醫

再來就開始組回去嚕

結果邊框根本放不進去

硬擠又怕斷了

這種不能上束帶,手邊就電火布,全部都黏上~

結果後來裝框失敗

太鬆散了

還是太長

還是太長

原來的框裝不進去

原來的框裝不進去

楼主:
後來想說裝不進去

看一下大小,斜口剪拿來我就直接給他剪下去了!!!

看起來不錯,邊框可以進了,剛才的問題算解決了

組裝回去...

結果一邊ok,另一邊不行

先測試一下,挖咧~直線...

剛才用黏的太鬆散

上面的排線好像掛了...

請問各位大大、前輩,這台還有舊嗎?

我剪

我剪

最終結果

最終結果

楼主:
累積花費
共買了七支 裝四支斷了三支 (1@50$)

花了兩桶油200$(還迷路)

花了一個多禮拜,累積時數40小時

到頭來換來一場空機子掛了啥都沒得到

有,得到經驗...

人不要鐵齒,有套件就去買....整組好好被我搞到壞了

真的好失望呢...

搞了好久

還有大大前輩們的祝福,就被我搞砸了,早知道就買4:3的聽atnu大大的話就好了

(一些心情點滴,這篇請跳過)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這是玩這一行必經的過程,有了這些經驗,以後會讓你走的更順遂。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是玩這一行必經的過程,有了這些經驗,以後會讓你走的更順遂。
加油!

謝謝wish大大的安慰

這樣子亮線好像就沒救了吧

网友D:
唉!

那是一定要的!我也曾把面板搞壞過,有一些面板的燈管組除了很密合外,而且還用雙面膠與邊框相粘,怎麼拉也拉不出,除了!要拆面板外別無他途,到此!你要有面板可能損壞的心理打算!
     我不知你如何拆下燈管組,可是你是後來要裝入燈管時才剪下黑色的膠框,那可見你曾動過面板了!那是垂心的經驗!以後小心就是了!反正也不是客人的,你也不用賠!再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一定要的!我也曾把面板搞壞過,有一些面板的燈管組除了很密合外,而且還用雙面膠與邊框相粘,怎麼拉也拉不出,除了!要拆面板外別無他途,到此!你要有面板可能損壞的心理打算!
     我不知你如何拆下燈管組,可是你是後來要裝入燈 ...

謝謝atun大大提醒

我這台的面版我是直接掀起來然後這個燈管燈罩組就可以拿起來了

都是因為太長了。才會有後續這些問題~要不然就早搞定收工嚕

千金難買早知道(真是至理名言)

网友:
好了啦!

這篇就到此結束吧!
認真的去上班吧!我也要去顧攤子了!有閒來坐喔!

网友:
恩恩 修東西 就是 要繳學費的...QQ 我以前在拆也弄壞過 ~但是 下次你碰到的時候你就知道 注意的地方囉 ~

楼主:
謝謝carzy1kimo回應

嗯嗯~要多吸取經驗...

公司年底要清理一些液晶螢幕掉,我把那邊都標回家研究好了

网友I:
我已經在後面看很久了........
登管會太長的原因....因該是....
新的燈管焊接點...你沒剪到最短.......不然因該不可能會變長....
除非新買回來的時候....你沒先比照一下燈管的長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已經在後面看很久了........
登管會太長的原因....因該是....
新的燈管銲接點...你沒剪到最短.......不然因該不可能會變長....
除非新買回來的時候....你沒先比照一下燈管的長度.... ...

shunxing大大淺水這麼久沒出來給小弟指導一下

我是沒剪已經很短了,剪了我技術這麼爛搞不好又被我焊斷了~

我回去拿我那先斷根的測試看看

目前上面的都沒斷

我放上去就剛好沒有多餘的

网友:
換燈管最好先把舊的拆出來量後再依照長度與粗細去買會比較適當。
燈管長度過長一定裝不下,長度較短會有暗區出現。

网友:
燈管不只長短問題而已, 還有粗細問題, 太粗的因加上熱縮膜厚度之後, 塞回後造成橡皮套外擴, 造成反光罩反而卡不太住, 也會造成裝回框時塞不進去問題!

所有燈管尺寸大小最好要抓好, 裝回框時才輕易完成!

楼主:
謝謝狼大跟HappyMaChi大大的回應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目前經驗累積告知我,我就懂嚕...(殘酷的代價)

狼大,你好久沒上msn嚕,我是小木可,等你上線再跟你聊聊

网友:
大大第一次就拆到這樣~很厲害了@@加上還要換燈管...........
給你加油阿~~加上圖都PO很清楚@@
這是給大家很多資訊@

网友:
給自己一次很難得的經驗

小的一個小小方式供參考:
1.拆下燈管罩後再拆下燈管
2.裝回燈管罩
3.在燈管罩的另一端用黑色膠布貼上防止漏光
4.在燈管罩的插入端剪一個缺口
5.把固定燈管的橡皮剪掉不用
6.焊好燈管後兩端用熱縮套管絕緣
7.把燈管由燈管罩的缺口插入再用黑色膠布貼上防止漏光
8.裝好後只要不漏光對螢幕的亮度不會有影響

楼主:
謝謝滷雞蛋大大跟eereer1大大的回應

滷雞蛋大哥在嘉義哪?

小弟也算半個嘉義人,下次回去找你喝茶~~~

网友:
回复 网友J:

歡迎歡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