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SION 30吋液晶電視~插電後沒畫面

楼主(2009-12-06):
POLYVISION 30吋液晶電視~插電後沒畫面,電視的電源指示燈沒亮,
拆開後有一顆12V台達變壓器,變壓器上的電源指示燈也沒亮,
拆掉變壓器和主板的連接線,插電後變壓器電源指示燈亮了,電壓也有11.8V輸出,應該沒壞,
變壓器在接回主板,電源指示燈又不亮了,
請問這是那個部份故障,

网友:
單獨接變壓器 有12V 但多接了主板 變壓器的電原指示燈會不亮
有可能主板有短路 導致變壓器起動保護 把電拉掉
先量看看 主板部份有沒有短路看看

网友:
拆開把電容器換新 ,如果帕撐不久就連整流子起換.

网友:
注意電路板上的 小組抗 有寫 0 或 00 或 000 測量看看是否斷路 要是斷路 用1條細線 連接過去 找找試試吧^^

网友:
他的問題是機板嚴重短路了...並不是開路...
發帖大也因該沒在看了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嘗試更換變壓器 看看 有電壓輸出 不代表他是好的

网友(2011-04-25):
不知道修復沒n_079|  不知道問題出在哪..可以說一下答案嗎n_09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嘗試更換變壓器 看看 有電壓輸出 不代表他是好的

沒錯!變壓器量有正常電壓輸出,不代表他是好的...
要有加負載才能見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