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二極體的分辨?

楼主(2009-12-06):
請問二極體的分辨?(小白的問題)
請問二極體如何分辨是 齊納,整流
外形很相似都是橘色的
它規格如何標視,而我只有1N4148是不是全換成這個就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常 齊納二極體  與 IN4148小信號整流二極體 極為相似 , 很多人常會搞錯 , 如果您可以上傳零件照片,或許可以幫您鑑識一下。

在此教您一般通用辨識方式 :
有些小信號整流二極體會標示全名稱 IN4148或是標示4148 , 而齊納二極體會標示它的工作電壓值 如 4.8V  或是 4.8 再不然也會標示零件全名稱 ZD4.8 若只有專有零件名稱 , 這時就需要 二極體規格表 或是上網查 Data She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