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剛買電容表請各位大大指導

楼主(2009-12-07):
我剛買的電容表接上電容都沒反應,那裡有錯嗎(如圖1)?電容剛買的是1500uf 我轉到2000uf對吧(圖2),還有圖3那兩個長的細孔要做什用的阿,sorry有點笨的問題

圖1

圖1

圖2

圖2

圖3

圖3

网友:
跟鱷魚夾的作用一樣.也是正負級的測量孔.
讓你直接把接腳放上去量,腳要夠長能碰到裡頭的金屬片就是.
量陶瓷覺得很方便.

鱷魚夾試著把香蕉頭端子壓到底,看起來好像沒有到底,可能是沒接觸到.
試看看直接插到細縫裡去接觸金屬片量看看.
另,測量時先調整好段位在接上電容測量.

楼主:
謝謝龐大你的回答,香焦頭端子是還有壓下去的空間,我有打他壓到最底了,可是還是一樣沒反應,也試過上面的細縫也是沒反應
我看我還是拿去,購買的電家問老闆好了,:) 謝了龐大

网友:
記的連電容都帶去,說不定根本是電容本身就是壞的(覺得這可能還比較大些)

楼主:
可是我測試了新買的還有主機板拆下來的,都是一樣沒反應說,等六日拿去台中給店家看,再回來跟你報告,看是我那裡出問題

网友:
該不會保險絲  燒囉 ~

楼主:
哈! 這有可能,因為我這個菜鳥雞都亂轉cc   對了,可以請問一下嗎?如果沒放電,或例如2200uf我用200uf量這樣保險絲會斷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任何的儀器使用前請詳細看一下說明書哦 !!!

電容在測試前一下要先行放電 !!!

否則極可能燒毀你的電容錶 !!!

网友:
找老闆也沒用~他只對新品瑕疵做保證....

你自己把它玩完了..

看看裡面的保險絲是不是斷了..裡面有備份的一顆

還有!它有附中文說明書,看完了再用......

任何設備使用不當都會導致故障甚至引發生命危險..

看了說明書你就知道你的問題多....

网友:
我今天也剛買一顆YF-150,測量都正常,你先看一下保險有沒有斷(斷了還會過電嗎)
電容一定要先放電。

楼主:
恩收到,謝謝你yoyo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容一定點先放電...筆記...

哈YF-150好久還下不了手買, 因為目前還是新手, 怕買了用不到或對不起它

网友:
樓上那位c大大你買yf-150多少錢阿??我也想買一顆內??謝謝

楼主:
1.哈我來報到了,先跟各位大大報告,我拿去店家了,他們測過之後真的有問題,換了一台全新的給我,因為我才買一個禮拜,沒成功測過一顆.
2.想說有心要學維修就買了,還想再買熱風槍說哈哈
3.錢的問題喔,就跟露x網拍的一樣,只是想說到真的店面買有問題好處理阿:)

网友:
各位大大我去買了~~YF-150@@我彰化10X0~~有需要可以嘧我

网友(2010-01-17):
我也買了~~YF-150

网友:
@@~家裡有電表,但是完全不會量電容...這裡果然很多金,可以挖

网友:
我在高雄中將買一台980(會員價)

网友(2010-03-21):
我也是在高雄中將買
YF-150
去年是950(會員價)

网友:
任何的儀器使用前請詳細看一下說明書哦 !!!
電容在測試前一下要先行放電 !!!
否則極可能燒毀你的電容錶 !!!

電容在測試前如沒有先行放電(忘了或拿錯顆或沒確實放電等等),以指針萬用錶、數位電容錶和數位三用錶來量這種電容,比較容易燒毀哪種錶?數位的都較指針萬用錶易被燒毀?數位電容錶又較數位三用錶易被燒毀?問這種問題有點無厘頭,因為還得看各種錶的設計,不過請就一般表面上的使用經驗來推論。

网友:
回复 网友C:

應該這樣說 電容本身尚有存電 尤其是高壓電容應泛指100v以上 有可能損毀電容表...
三用電表應該就不會了 檔位都還比100V高...

個人感想

网友:
在下測量抽水馬達或是一些市電電機的電容都是用指針三用表,通常不會去放電,然後以歐姆檔去測量,因為沒放電,指針通常會跑(一拜)到底,然後慢慢跑回來,如果跑回原點表示電阻無限大=良品,如果有電阻值=不良,換新品.
最好不要拿數位式電表這麼做!除非您想汰舊換新!

网友(2010-05-16):
謝謝大大,希望能用上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