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數位電表使用方法

楼主(2009-12-07):
我不太會用電表不清楚如何使用電表去量測元件不知道多少數值代表他是正常或是損壞
如何去量測,可以請問各位大大教教我嗎?看了幾篇文章還是許多疑問模糊ˊˋ該怎學三用電表><

网友:
有確實學習思考過嗎?有沒有實際操作過呢?
儀器的操作是要操作過才能體會怎麼使用。

楼主:
有試過只是不是很清楚而有些文章上面說有些元件要拆下來測 有些要直接在板子上測 數據都不同 搞不懂量測方式跟數據 可以請大大教教我如何正確學習好三用電表量測方式嗎 這是基礎量測也是最常用到的量測方式 只是元件很多測量方式總是摸不著頭緒 ˊˋ真想快點學習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數位電錶當關鍵字,就有一堆資料了....

你找對岸的教學視訊來看吧~~我們論壇有很多資料了...

不僅數位的連類比三用電錶都有,你有爬文就應該看的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學習是沒有捷徑的 ,  你要先對基本元件有所認識 , 自己動手量測用心體會 !!!!

當你完成明白了基本元件的量測方法 , 你就會知道如何判斷 , 什麼時候元件可在機板上量測

什麼情形需要拆下量測 !!! 而版內文章也有提及 , 要自己吸收消化 !!!

楼主:
恩恩我會努力的感謝大大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