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技嘉GA-8IK1100主機板ATX 20 PIN 的+5V與+12V導通

楼主(2009-12-07):
請問技嘉GA-8IK1100主機板ATX 20 PIN 的+5V與+12V導通,不能開機了之前能開機.但上CPU正P4 3.0 FSB800 512K開不機.賽揚會開機但有過幾小時後會當機,會不會是電源IC故障了,請指點指點.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說的故障問題很難給你建議,您可先看板大的"主機板滿足三大工作條件之後的檢測方針"
之後,在詳細觀察板子的電容是否有鼓包或一些元件是否有異常高熱或燒毀的跡象,再來提問,可能會有比較有具體的故障現象,這樣比較好給建議.

网友:
您所說的atx 12v及5v會導通,應該是短路才對,應該先查是否有其它元件短路,或用手摸看看是否有零件會發燙,建議可找一下論壇裡有關於12,5v上電短路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