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E150mb 零件問題...7622-3.3ST

楼主(2009-12-07):
如題..這裡也沒找到 http://www.alldatasheet.com/  ...想詢問各位大大他的替代品...謝謝!

7622-3.3ST....因為查不到替代零件..求助各位大大!

7622-3.3ST....因為查不到替代零件..求助各位大大!

网友:
3.3v 穩壓

楼主:
就只有穩壓嗎?........明白了!謝謝

网友:
穩壓IC一般並不容易壞,除非常期工作在高負載的環境下,散熱不佳,或是負載端嚴重短路,才比較有可能被打穿。
是電壓出不來嗎?不然大大您怎麼會想換那一顆。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誤判了..原本看到背面有些焦黃..把它當成mos拆下量阻值..已為壞了.焊回去後接電再量電壓..0v....4.9v..3.3v ..這樣應該沒壞..
電源不開機應該不是這邊的問題..再繼續研究bios旁的零件.....謝謝!

网友:
..0v....4.9v..3.3v  5v電壓太低可能要查濾波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