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X-PRO維修

楼主(2009-12-07):
電源供應器X-PRO維修
型號: MPT-351P
故障情形: 不過電
維修情形
1:打開外殼之後發現3個電容爆了(2200UF,10V),以及保險絲燒毀
  更換之後,上電,馬上看到一陣火光,保險絲又燒毀

2:前端電路有嚴重短路,測量470UF,220V大電容二端有短路
  焊下之後用電容表測量卻正常,往下查電路發現在二個大電
  容零件之間的突波電容(用熱縮管包著,型號是10D241K)
  短路,焊下再測量確定短路,打開包著的熱縮管發現電容整個
  裂開故障了,沒有10D241K,用10D271K代用

3:上電測試,保險絲沒再燒毀了,不過還是沒電壓,PS-ON和
   5V-SB也都沒有,前端電路還是有故障,繼續往下查線路
   發現C5679電晶體短路,沒C5679的零件,從廢板中拆一個
   TT2194代用

4:上電測試,現在PS-ON和5V-SB有5V的電壓了,短路PS-ON
  測試,風扇還是不轉,量5V只有0.3V,量12V只有1V,因為
  PS-ON和5V-SB正常,所以前端電路應該正常了,往後面
  的電路查,又因為電壓不足,所以由電源管理IC(TL494L)和
  LM339N查起,發現TTL494L到前端電路之間,有一個電晶體
  C945異常,測量發現阻值不正常好像快開路了,更換C945後
  上電測試,風扇轉動,測5V,12V,3.3V都正常

5:完修

紅色位置是故障零件地方

紅色位置是故障零件地方

C945測量的值

C945測量的值

C945測量的值

C945測量的值

C5679測量短路的值

C5679測量短路的值

C5679測量短路的值

C5679測量短路的值

全部故障的零件

全部故障的零件

破裂的宊波電容

破裂的宊波電容

lm339(st).pdf

168.64 KB, 下載次數: 186

200.99 KB, 下載次數: 151

74.05 KB, 下載次數: 148

网友:
回复 网友A:

越來越多人發表維修實例了,真的令人高興。

网友:
可以將圖片插入到相關的文字段落內,可使文章更加生動精彩!
這邊非常謝謝hsinfu大您的維修實例。

网友:
不錯的維修精神
這樣也被你修好了~~~~~~
居然有辦法找到C945的電晶體故障~~~~
佩服~~~~

网友:
恭喜修好~並且分享! 得到w大的讚賞唷!

讚!

网友:
這台 power 壞的還 [金功夫]  ~~~

你能修好它不簡單哦 !!!

給你鼓勵鼓勵 !!!

网友:
最討厭這種壞很多的 ~QQQQQQQ...
謝謝分享 ~

网友:
果然利害
一定花了不少時間

感謝分享

网友:
樓主這台跟小弟的動物牌機殼POWER電路好像,小弟這顆目前很不穩定,常常不正常關機,現在拆開等有時間再來檢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應該只是電容的問題,看有沒有爆了,或是風扇不轉過熱,也許換掉就好了

网友:
想請問一下 c945 和 H945 是否可戶相替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應該是一樣的電晶體..

网友:
感謝你的經驗分享..

网友:
這個要修很久哦...真是很不錯的精神...
謝謝...

网友:
真是謝謝大家分享自己的心得
小弟在這裡學到不少呢

网友(2010-01-17):
一定花了不少時間
謝謝hsinfu大您的維修實例

网友D:
爬了不少文,圖文并謬,真是得益不小
正在學習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爬了不少文,圖文并謬,真是得益不小
正在學習中

挖哩勒, 這個成語錯得離譜啦.......圖跟文字都一堆謬誤嗎????

是「圖文並茂」才對.......%@$%!@$!@!$%@#$%@!#$.........

网友:
如果早一點看到這篇文
我的power或許有救(已回收)
噯..................................

网友:
這塊板子故障的柬西不少,能一一抓出,可見維修功力很高,多多貼些實例上來,認大家分享吧!

网友:
這樣的實例學習真的是實用太多了,得益的經驗沒話說,想出這個典子的真是大哥大

网友:
謝謝寶貴的經驗分享,慢慢研究中

网友:
一次測與二次測都發生故障,情形很棘手,能這麼快修好,維修思路一定很正確,值得好好學習。

网友(2010-05-19):
請問一下原來輸出3.3v電壓 現在只有2.9v左右
要如何檢測?

网友:
好詳細的實例
藍色小藥丸那顆竟然可以察覺到
果真是高手級的演出

网友:
用數位電表量電晶體我不會用,我只會用三用電表量
以前只看過服務站的人都用數位電表
現在用的人真多啊
我這老思維應該要Update了
不然真的跟不上時代了

网友:
真的好利害喔~我也想學自己修
比較有成就感

网友:
維修不但考驗技術,也考驗耐性
很棒的維修分享文~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