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23U1液晶電視無法過電及測量元件疑問?

楼主(2009-12-07):
上個星期去朋友家喝滿月酒,回家時看到樓梯口放著一這台液晶電視,據他說可能是雷擊造成整機不過電,他說要回收,所以我就向他要了回來,今天拆開後檢測,按開機鍵不上電,先量基本的5v及3.3v也沒有,想說是否為前級的電就有問題,對於液晶還不是很懂,所以就從AC電源這邊開始將各零件拆下來量,發現圖一的電阻量測是無限大,色碼"棕黑金金黑",但第3碼不成立啊,第3碼不可能是金啊,請教各位先進?再來如圖2的電阻BB檔量時為導通,拆下測量時是0.2歐,上面也標有0.2歐,所以應該會導通沒錯,另外它標有2WJ是什麼意思啊?
它用在這裡的意義是什麼?充當保險嗎?
還有圖3的電阻,拆下量也是無限大,色碼為棕黑黑金黑,第5碼也不會是黑啊?
請教大大,這些電阻正確歐姆小弟一無法確定,所以維修進度一直卡住,請大大們幫幫忙,非常感恩~

楼主:
再補上圖3

网友:
圖一的那顆電阻應該不是5碼的!應該是四碼的「棕、黑、金、金」,是1歐姆 5%誤差。
圖二的那顆電阻它標示2WJ,代表它的額定功率是2W,在這邊不太可能是當保險絲!應該是做些電路的迴路補償用的,或是用來配置一些主動元件的工作條件。
圖三的電阻跟圖一是同樣道理的,也是四碼的「棕、黑、黑、金」,是10歐姆 5%誤差。

這是小弟我的想法,不知道有沒有錯誤!

楼主:
謝謝s大,再請教圖4中的電阻是否為棕黑灰金灰或棕黑銀金銀啊?第3碼應該不會是銀對吧?
再者,圖中的電阻不是5碼,為什麼它要標5個色環呢?再請s大解惑,感謝!

楼主:
忘了po圖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棕黑灰金灰或是棕黑灰金銀,第三碼不可能是銀。
最後一碼比較沒關係!只是誤差大小而已。
是10.8歐姆吧!我也不太確定。沒看過這種電阻。
好像是偽五碼,印象中,之前有討論串!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361&extra=page%3D1
大大您參考看看。

楼主:
嗯~有點心得了,感恩~

楼主:
今天將第第三張圖上的10歐電阻更換,只找到相同歐姆但外觀比較小顆替換,結果一上電,煙火出現,隨即此電阻燒,連同往下的tny264p的ic第5pin也燒斷,想請教各位大大,我下載了tny264p的datasheet,但我看不太懂它的工作電壓是多少,我沿著橋式整流後約150v的電壓直接通過燒掉的10歐電阻後就進到tny264p的ic;我想是否為我更換的電阻w數比較小= =?
另外圖中所圈的8腳ic測量都沒有電壓,是否為tny264p要先工作呢?
sorry..我問題比較多~

楼主:
又忘了po圖

515.79 KB, 下載次數: 65

楼主:
今天再將此電源板拿來看一看,明天訂購的電阻才會到,(好久= =),想請教當大濾波電容有150v時,再往下檢測的方向是那邊,看了相關文章很少提到整機不過電的討論,請大大們提供方向,謝謝

网友:
tny264 是電源轉換ic 圖上右邊標示 primary的變壓器可能內部繞組有層間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糟糕了!jackchen681大,好像我們兩人都想錯了,會不會是我們誤判電阻阻值,換了比較小的電阻,然後就這樣燒了。
整機不過電,小弟我之前有PO過一帖維修實例,那次是一顆電阻燒開,從橋式整流後,尋找電路的走向,大致上可以找到問題點,一般會有一路電源是供應給PWM晶片的,在大大您這台應該是 tny264p,另外一路應該會是走到開關電晶體,再延伸到變壓器;還是要實際走過一次線路才會知道。

楼主:
s大,你的文章小弟有敗讀過好幾次,今天收到電阻了,將第三張圖中的10歐電阻換上,我是換2W的= =,電已有流過此電阻經小的變壓器加到tny264p,可是我比較搞不懂的是液晶螢幕裡的變壓器通常就只有一個,但我這片電源板有3個變壓器(如圖),前端高壓部份的變壓器的作用是什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不太清楚作用是什麼耶!
不過液晶螢幕內用那麼多變壓器。小弟我還是頭一次見過,這樣的設計可能是各種電壓分別獨立出變壓器,畢竟是液晶電視,各電源所需的電力需求比較大,所以就這樣分別出來。
那麼走線會跟一般的液晶螢幕不太一樣,還要實際跑過電路才能夠得知,加油!
比較靠近電源的一次測要先搞出來,這樣後面的才能夠在玩下去。

楼主:
此電源板對我來說還太進階,想放棄維修,請問有人願意幫修嗎?我會付費的^^
無奈,回家好多天都沒電視看了= =~

网友:
朋友上個月送修一台37"無影像的電視,
維修費是2000,給你參考,

网友:
版內有幾位超強大大都是做維修的, 常爬文就知道, 可以找他們修唷!

另外你的板子在版內某文有似曾相似的感覺, 爬了好幾下被我爬出來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56-1-2.html
可以先參考一下看看如何檢修!

网友:
可考慮另用usb 充電器代替5v stand by電源

楼主:
謝謝happy大幫忙找資料,這篇之前小弟也讀過,只不過一直已為那是說電源供應器方面的,但再看了一次覺得線路跟此台液晶的電源板類似,等我明天再測量看看再將結果寫上來,謝謝大家幫忙!

网友:
一般液晶電視內有一組輔助電源電路(通電後供應待命用5V)、一組主要電源電路(電路啟動後供應大電流5V與12V等電壓)、一組Inverter用電源電路(電路啟動後供應24V給背光升壓電路),所以一般會有多顆變壓器,另外因為Inverter電路耗電量大,所以會外掛主動PFC進行調整,在電路啟動後一次側高壓直流匯流排會升壓至380V。

也許一開始就有內部短路,所以一換電阻通電後就會再爆,所以需找出是否有短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