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驅動 Benq T705 拆下來的燈管?

楼主(2009-12-07):
我們公司有一台Benq T705 LCD,經常發生按下電源開關,螢幕畫面出現不到一秒鐘,馬上又暗掉,
之前同樣問題的螢幕已經有兩台報廢回收,這是第三台。

鑑於公司還有十來台同款 LCD,所以就興起自己動手拆的興趣。

但是...小弟是電子、電路白癡....專科時,什麼電子學、電路學、電子電路等等...逢電必當(電腦例外啦)

所以,想問問看拆下來的兩支燈管,是否可以用來改裝成一般燈具?
因為我家裡的工作室跟臥室有一扇大玻璃窗,沒有窗簾(怕塵蹣,我們一家三口都是過敏體質)。
如果晚上開日光燈,我兒子就一直不睡覺,趴在窗邊看我工作,
關燈我又沒法工作.....所以想問問看各位大大的意見。

PS. 自己動手拆過 LCD Monitor,覺得好神奇喔,液晶面板居然只是薄薄一片,但是後面那塊有點厚度像水晶的玩意又是幹啥子用的?
    還有幾層薄片,會把日光燈變成彩虹...

网友:
你這問題發錯地方了吧....
因該沒有人會回答你
請版主移帖吧

网友:
既然板主已經幫你移帖了
我就回答你一部份的問題吧
這台液晶的故障因該都是一樣的東西壞的....因為是通病

要改成燈具單然可以...不過建議你使用檯燈吧..
因為液晶燈管的亮度比檯燈還亮.....

不用覺得神奇...等你有機會看過IC裡面的電路你會覺得那種東西怎摸辦到的
(幾百萬顆的電晶體會讓你覺得液晶沒什麼....)

那個不是水晶...那是壓克力....拿來墊東西超好用的~~~有防滑功能...
還可以組成耐用的桌子或是隔板.....

网友:
請問樓上大大~您在彰化哪~~小弟我滿想認識你@@
回覆樓上大大
你那問題是BENQ通病~~應該可以修復@@建議維修ㄅ~~公司10多台
可以當檯燈~但沒有保固或是外殼~~小心使用...高壓@@無固定~
那是一些反光板~聚光片~液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回收面板的部分,要稍微費心一些,要找到相關的回收單位。
benq通病.....很好修,大大您筆述的狀況只是小症頭(剛剛發作而已),能夠盡早處理掉是越好,不然公司那批液晶螢幕就準備要報廢了。
有壞掉的,修不好的,可以殺肉當廢板,有朝一日會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