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30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07):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S 大真利害 ~樣樣都會修~真的有電的都會修~.
謝謝分享

网友:
BGA加焊!
謝謝shunxing大,遇到那種問題,實在很難想到是chip空焊。

网友A:
一般都是直覺是 鋁殼電容變質
但CHIP空焊 這次真的見識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直覺是 鋁殼電容變質
但CHIP空焊 這次真的見識到了

不過這台好像還有問題
今天再測試的時候~~~發現....
影像跟聲音有點不同步.....不過熱機之後就正常了....
說不定鋁質電容也掛了....晚點再把他拆下來測量看看

當然~~也有可能BGA加焊失敗了.....還得檢測之後才知道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為了一勞永逸
不考慮改公板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來也不是那麼好修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了一勞永逸
不考慮改公板嗎

改公板....
我是有點想改~~~
不過這一改~~~有很多東西都要改調吧....
公板的輸入端功能並不多...
而且也要看客戶接不接受~~~~

今天有比較忙..剛剛把AD板檢查了一下
10UF的鋁質電容幾乎都只剩下6左右...
因該是這一批電容在作怪了...有的還無容值

网友A:
找到問題真好 恭喜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問題真好 恭喜喔

找到問題還並不一定可以真正的完修....
等可以真正的完修我就把後續的維修動作貼出來吧

网友E:
感覺液晶電視很容易壞,比CRT電視更容易壞,而且維修起來相當麻煩...

网友:
老兄好利害

网友F:
請問S大可以傳授一些BGA CHIP加焊的秘訣嗎?助焊劑要如何有效加注到BGA內,量要多少,
加焊時間,風量等方式 ,散熱片要不要取下等問題....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S大可以傳授一些BGA CHIP加焊的秘訣嗎?助焊劑要如何有效加注到BGA內,量要多少,
加焊時間,風量等方式 ,散熱片要不要取下等問題....謝謝..!!

我用免洗的...所以就直接加到周圍都看的到助焊劑就直接下去烤了....
所以要多少量也因人而異吧.....
再加焊BGA時能不拆散熱片是最好的(熱度才能均勻)..
不過有加壓的散熱片就必須取下...否哲..一加熱...
那快板子就會跟你說掰掰了...
至於加焊時間跟風量....要自己去拿捏......
我是失敗了2台筆電的獨顯才練得這技術的.....
必須要有實際經驗才能有自己的技術~~~不然...
網路有很多方法...說真的~~~~我都試過了...
才會失敗了2台筆電學得這招BGA加焊...
現在BGA值球我的功力只能達到0.6的錫球..0.5的還有待加強...
說真的~~南北橋的BGA超好值球的回焊也很簡單(練久了就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覺液晶電視很容易壞,比CRT電視更容易壞,而且維修起來相當麻煩...

其實~~~都依樣難修~~~要說難修CRT最難修
(一大塊板子又不能換~~只能把故障零件找出來換)
反而液晶最簡單....因為~~客戶只要肯花~~直接換板就好了阿...
(不肯花..故障點又是特殊的..依樣得花大筆錢阿~~~換板最快了)
在簡單不過了....要是面板壞了~~直接換新....

网友:
感謝S大經驗分享....

网友G:
按鍵問題就是用防狼WD-40
免洗的助焊劑的功能是啥??
放了一個10元跟1元的銅板?有何種功能??
小弟百思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鍵問題就是用防狼WD-40
免洗的助焊劑的功能是啥??
放了一個10元跟1元的銅板?有何種功能??
小弟百思不解!

免洗的助焊劑的功能是啥??
加焊BGA用的...這各在論壇有很多文章多看就知道了

放了一個10元跟1元的銅板?有何種功能??
用途只不過是拿來加壓BGA晶片的...太重的話..會加焊失敗..
到時處理起來會更麻煩..運氣不好..送電之後直接把電路板給短路燒毀

网友:
s大把ic707補焊一下看看

這顆很容易空焊....會出現很奇怪的問題

网友H:
s大請教一下~~有些日系筆電在南北橋或是獨顯晶片的4角會上一種紅色固定膠,如果我們再做這類加焊動作時先點這類固定膠不就不用加壓也不用擔心會因為加壓過度而底下銲錫短路~~~這樣觀念正確嗎???

楼主:
你把晶片固定了~~~那錫呢???能均勻的粘在每一個點嗎???
我不是教學的料~~~但以觀念來看~~
你的做法肯定失敗~~~

网友:
引用 网友H:
s大請教一下~~有些日系筆電在南北橋或是獨顯晶片的4角會上一種紅色固定膠,如果我們再做這類加焊動作時先點這類固定膠不就不用加壓也不用擔心會因為加壓過度而底下銲錫短路~~~這樣觀念正確嗎??? ...

大大您說的那個膠只能耐熱到180至300度,用風槍一吹會焦掉

關於壓力我想還是得靠經驗慢慢練習~我已經搞壞一片NB獨顯+2片PRINTER主板晶片..冏RZ..

网友I:
回复 网友J:

   請教一下S大:晶片上面加了一個散熱片,中間應該有一層導熱膠做黏著,如果在散熱片上方又加了一個10元硬幣和一個一元硬幣,這樣熱風槍加熱到BGA下方的焊錫時,到達的溫度足夠溶錫嗎?(是不是小錫球的熔點很低,這是自己想像的)會不會造成另一次冷焊 (我是一個剛入門的新手,很想學這一手)

网友(2010-01-07):
技術了得
熱風槍很好用嗎?我沒有用過

网友:
不好處裡,為這種問題 ,錫珠買了簡易製具也買了,要焊上還是不容易,打算在買一台好一點的熱風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教一下S大:晶片上面加了一個散熱片,中間應該有一層導熱膠做黏著,如果在散熱片上方又加了一個10元硬幣和一個一元硬幣,這樣熱風槍加熱到BGA下方的焊錫時,到達的溫度足夠溶錫嗎?(是不是小錫 ...

有一種東西~~~那就免洗注焊劑.....而且~~熔錫..要靠經驗..也就是~~要多"匪類"一堆板子才能大約控制...

天阿~~~我的反修台~~~寄不過來...瞎咪情形阿.....

网友:
原本也是想買反修台,考慮到1收藏方便環境小不好放2功能單一,我希望功能性強一點3實在是量不大,能手工就手工,但要精確,不然老是掛板也不是辦法  打算搞一台hoka 802 加個支價 再找個自動控制的溫控改裝我的預熱火鍋寶 給他ko s大 不知道我的想法會不會太天真

楼主:
你技術夠好的話~~那因該沒問題~~~~
不然..因該會更慘吧~~我都修到快哭出來了~~~~
雖然我有一招不用錫球錫膏就能把IC焊回去~~就怕接觸不良而已
對了~~~麻煩把圖成板規的規定....

网友:
不知你定的 反修台是什麼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