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維修GA-5AX古董機

楼主(2009-12-08):
這片機板算是古董機 , 主要是拿練功用的 , 一開始這機板一入手的狀況是 , 可正常開機唯獨找不到 任何 IDE 裝置 !!!

看了很多的維修篇 , 沒有找到有類似的案例 , 但我大至了解 IDE 是由南橋來控制的 , 心想難不成是南橋晶片 , 可是想想也

有一點奇怪 , 如果是南橋 , 為何無法偵測出來呢 ?? 那會壞單純的一部份嗎 ??  這時也沒有其他的方向 , 但是看到了那些

電容看起來有些老舊 , 好吧 !! 解下來順便來練練功 , 拆下南橋附近的電容 , 使用電容錶測一下 , 發現那些電容值完全正

常 , 不管了換新的好了 , 當然是沒抱任何希望開機測試囉 !! 接下來奇蹟出現了 , 這次居然可以找到 IDE 裝置 , 再拿個舊的

光碟機接 IDE2 也可以正常的找到 , 看來是修好了吧 !! 直接灌個 WIN_98_SE 作業軟體試試 , 可成功的完成 !!! 到這裡算

是完修了 !!

這是以前在玩 BIOS LOGO 的修改

最近看到了 W 大的發表的那一篇文章 , 才想到那時候都沒過 排阻 也可能會壞掉 , 這次算我誤打誤撞修好了 , 哈!!哈!!這

張主板當然也逃不過我給它亂搞 , 把它拿來當 BIOS 更新失敗的救援機 , 就是用那一招 BIOS 熱插拔 , 我曾經用這塊板救

了不少的 BIOS 更新失敗的機板

但這次我遇到了麻煩了 , 也不知怎麼回事 , 在一次更新 BIOS 失敗後 (更新別台的) , 插回原來的 BIOS 雖然可跑碼 , 但是

卻會出現錯誤的警告 一長二短 (AWARD) , 然後 BEEP BEEP.... 的狂叫 , 經查看手冊 是指顯示卡有問題 , 而除錯卡顯示

41 0d , 將顯卡介面使用橡皮擦擦拭 , 再試情況依舊 !! 換一塊顯卡測試也不行 !! 索性拿個老古董 PCI 的顯卡測一下 , 居然

還是抓不到 , 阿這下奇了 , 難道是 BIOS 被我搞壞了 , 沒有 IC 燒錄器 ,也沒有其他的電腦 , 可拿來當更新的主板用 , 看來

這下子麻煩大了 !! 但我記得如果會叫好像還有救 , 這是蠻久的印象 ,  上網複習一下 , 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 首先找出一

個 1.44 的軟碟機 , 還好我有很多古董 ,接上軟碟機試試 , 開機試試看 !! 除錯卡一樣顯示 41 0d 及一長二短但是最後響聲

不一樣了 , 同時軟碟機燈亮了 , 出現就低沈的 嘟 .. 嘟 的聲響 ,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 這表示 BIOS 已經向軟碟機發出載入

的訊號看來有救了 , 接下來製作一片可開機的碟片 , COPY BIOS 要更新的檔案 , 修改 AUTOEXEC.BAT 的檔案內容 ,

AWDFLASH 5AX.F4 /sb /py /sn /ld /r (5AX.F4 是你要更新的檔案) 這些斜線後的參數是代表

/sb 跳過BootBlock模組
/py 自動完成BIOS重新整理工作
/sn 不儲存原來的BIOS
/ld 重新整理結束以後清除CMOS資料並不重新引導
/r 重新整理結束以後自動重新啟動 !!

然後放入軟碟機後開機 , 就會自動刷新 BIOS 了 , 注意完成後會自動開機 , 請記得移除碟片哦 !!!

网友:
謝謝jeanshyen大您的精采維修範例!老古董的主機板不多見了,小弟我家裡也有幾塊!都還能用。
BIOS的部分很棒!
之前小弟我也有一塊華碩A7V333的板子,這塊到手時,開機POST會過不去,螢幕有畫面,要我插入媒體(就是軟碟片),因為BIOS被破壞,還好有保護的機制,後來我去下載更新檔,存在磁片後,一插入到軟碟機,BIOS馬上自己自動更新修復,就這樣完修了,那塊板子到現在也還是活龍一尾。

网友:
剛剛查一下資料,這是DIP BIOS,應該無法燒現在封裝的BIOS 芯片吧..

不過還是謝謝分享維修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P大你誤會了 !!

並不是說這主機板可更新 現在的 bios  !!

只是說明用熱 插拔的方式確實可行 !!!

但是有很多的限制就是了 !!!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啦 !!!

楼主:
回复 网友B:

S 大 你的比較幸運 , 還能看到有畫面出來提示你 !!!

我的是螢幕一片漆黑 !! 我是用猜的 !!! 死馬當活馬醫 !!!

最後還真的被我搞定了 !!!

网友:
這種古董機我最多了.......都被我拿來組成維修工具用的電腦了
我修液晶與CRT就是用這種電腦做訊號處理的.......
至於BIOS....我都直接拆下來重刷.....
除非可正常開機...我才會在DOS下刷.....

說到BIOS用的IC...我有3大箱滿滿的......至少有7千多顆...
有視窗的..就佔了1千多顆.....不過這列的IC...已經少人購買了
拿來實驗倒是還有利用價值....
現在最缺的就是SPI的EEPROM了(24系列的倒是多到爆隨便拆也有)....

网友:
這張板我還有一張咧.....ccc

网友(2011-02-14):
我也有一張~不過現在遇到了問題~開機顯示00
之前的主人還可以使用,只是放了年代有點遠。
我現在拿出來變成開機總是00
是不是該開始更換電容呢?請各位給個意見吧!還有GSC 330uF 25V和STONE 330uF 25V都是主機板上的電容,但是大小不一樣(外觀)。那如果我換成都一樣的,不知道這樣可不可行。

网友:
電容拔下來量測值正常(雖沒解決),但換掉就可以開機,難道是電容漏電流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