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高壓板上的27J 3KV電容不知要去那裡買

楼主(2009-12-08):
請問各位大大
高壓板上的27J 3KV電容,網路上都找不到,還是可以代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種高壓陶瓷電容不好買,一般都是拆報廢高壓條..

网友:
我找到一支以前報廢高壓條,有需要在給我發短消息,我再拆下來

測試看看...

网友:
住台北的話, 可以去光華商場找看看, 之前我在金華電子跟源達都有買過高壓電容維修過高壓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ay x大大,感謝您的幫忙,聽說還有一家電料行,
這幾天我再到別家電料行找找,
若真找不到,到時再麻煩您了。  3Q3Q

************************************************************************************
回复 网友C:
桃園這的電料行我知道的就三家,很多零件都找不到n_029|

楼主:
我終於找到一家有在賣的了,真是太感動了n_073|
本來以為裝上去就ok了,結果.....事情果然不單純....
還是有問題,這幾天會po上來...
感謝playx和HappyMaChi的幫忙,謝謝了

网友:
板橋總用電子有在賣

网友:
回复 网友D:

s大你好....請問板橋總用電子的地址可以公開嗎?只要是電子材料行

都值得推薦...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E:

總用電子企業行
臺北縣板橋市館前東路46巷3號

网友:
回复 网友F:

謝謝阿龐大....有機會要去逛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