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bga焊台

楼主(2009-12-09):
改個簡易型用來拆焊顯卡GPU,風嘴有改過讓熱風吹的均勻些,熱風沒直吹晶片 只有兩溫區最好三溫區拆焊快溫度不用設的高
(已准備買 BGA反修台 土砲焊台還是玩玩好)貨到再補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Q 大這樣已經很好了...我口水已流滿地了...

我有一把德制熱風槍,風速相當柔和,非常適用拿來吹橋,以下是我

想了半年土製蝦瞇碗糕焊台,不過從未實現過,因為都沒料....

看看就好別笑太大聲.....見笑..

网友:
提供有意自己動手發揮克難精神的朋友參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102-1.html
有很多創意
建議樓上加一個溫控成功率會提高很多 ,下加溫能控制在120度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台灣要做土炮焊台比對岸難,對岸蝦瞇碗糕零件都好買,就風嘴台灣賣的大都從對岸來的

网友:
越來越誇張了...連BGA工作檯都有土炮板..漂亮!

网友:
QQ ~我再等我的風嘴~對岸的~  我下加熱已經做好囉用一塊 紅外線 陶瓷發熱專12CM*12CM
可以控溫
~測試中~
上半部 學對岸 用8205 QQ.

网友:
底部預熱器基本的要求是要溫度均勺,電暖器電阻絲只有兩組,會有加熱不均勺的問題.而且沒有溫控,嚴重時會局部燒黑.
陶瓷電熱器在工業上主要的應用是在烘乾及表面加熱用,是因為紅外線加熱效率較好.但加熱強度低,加熱時間長對電路板及元件不好.
黑晶爐加熱比較均勺可能比較適合湊合著用.

DIY 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加油!

网友(2010-04-19):
回复 网友A:

太美了 土炮的支撐架真棒

网友:
回复 网友B:

現在才看到= = 我今天去電器行定了一台跟你一樣的風騰FP-555 ....

我也打算用電暖爐做BGA.. 看到目錄還想買BBQ專用的台式機...不過太貴了><"

网友:
時機壞壞 ~土砲 就好啦 ~省錢 ~...
今天我就用土砲 殺 囉一張無鉛的主機板 ~...........

网友:
playx大大,我利用你電暖爐的想法,
加上小弟Saike 852D+熱風槍,將南橋給拆掉了,
圖中紅色圈是我不小心動到的,
雖然不確定南橋是否活著,
不過板子看起來還好沒有變形
我不會貼圖,不然就貼給你看

网友:
原來是我太嫩了回文不夠,所以不能貼圖

网友C:
可以上傳了,大大們別見笑喔,
新手又非電子科,本身為寫軟體的,
因興趣,在此板學習硬體中
電暖爐跟熱風槍

電暖爐跟熱風槍

電暖爐跟熱風槍

用來測試的廢板,拆下南橋後的樣子
上面紅色圈圈是我在拿下南橋前,不小心碰到的
左下的紅圈是我測試為了測試南橋可不可拿移動的

用來練習的廢板

用來練習的廢板

拆下來的南橋

拆下來的南橋

拆下來的南橋

感謝此板上的每一位大大無私的教學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上傳了,大大們別見笑喔,
新手又非電子科,本身為寫軟體的,
因興趣,在此板學習硬體中
電暖爐跟熱風槍
用來測試的廢板,拆下南橋後的樣子
上面紅色圈圈是我在拿下南橋前,不小心碰到的
左下的紅圈是我測試為了 ...

算很強的說真的小弟還沒想過這麼用的說

网友(2010-05-19):
太猛了...不愧是土砲....ˊˋ 好想搞一組來用 怨念&*($*(#(%_&#_^#^˙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tony大的BBQ機買了沒..還真想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晶片缺角會當機,此晶片已經無用囉

网友F:
"a害..",這是我亂武的想法 ,自己都還沒實踐過,各位大大請不要亂武,

不然我會有壓力....快閃..

网友:
引用 网友F:
"a害..",這是我亂武的想法 ,自己都還沒實踐過,各位大大請不要亂武,

不然我會有壓力....快閃..

亂武賀阿~~~~~~不這樣技術哪能更進一步~~~~

話說~~我昨天早上收到500W的燈具了~~~~那各大小與那個圓框~~~都符合我的期待了~~~~
剛剛又把他拿出來上電測試溫度~~~~真不錯耶~~~~~燈管表面的溫度....我的感溫棒破表了...
我看它測到590度之後...不敢在測試下去了~~因為~~~那隻感溫的~~~只能測試到600度..在上去會燒毀
現在只等carl0804大的透鏡了~~~~離~~土砲熱輻射BGA反修台又更進一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記得這台古董電暖爐雙燈全開可高達800w,是我記錯了嗎?

你的才500w就能有五百多度....真的很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H:
紅外線電暖爐有反射罩遠看還不錯,但是紅外線燈是在中央經反射罩射出熱線.
大件的pcb放在上面會有加熱不均的問題,
如果不是這些先天性的問題,紅外線電暖爐價格低,梨型燈管也很便宜.

S大的紅外線燈泡可以先曝光嗎? 如果是遠紅外線燈泡,鏡片會有發熱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紅外線電暖爐有反射罩遠看還不錯,但是紅外線燈是在中央經反射罩射出熱線.
大件的pcb放在上面會有加熱不均的問題,
如果不是這些先天性的問題,紅外線電暖爐價格低,梨型燈管也很便宜.

S大的紅外線燈泡可以先曝光嗎? 如 ...

外面再賣的一般燈管阿......投射燈在用的~~~也有人改成熱風機在使用~~~
我同業的舊丟一支熱風機給我~~~~也是那燈管~~~~~~

說真的~~~~我今天測試的~~~居然只是300W的燈管耶~~不是500W的~~
賣家居然給我標示500W~~原來是該燈座支援500W....
我會發現是300W~~是他送的燈管都是300W的.....

网友I:
說到燈管...
我有3盒150W 220V的燈管不知道要做啥正想丟掉咧...
一盒有3支...沒有220的燈座可以測好壞...
有個想法...多幾支燈管...做切換開關,改變燈管亮的支數...
那是否就可以變成可控溫的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說到燈管...
我有3盒150W 220V的燈管不知道要做啥正想丟掉咧...
一盒有3支...沒有220的燈座可以測好壞...
有個想法...多幾支燈管...做切換開關,改變燈管亮的支數...
那是否就可以變成可控溫的呢? ...

220V150W~~~已經可以跟110V300W相比了~~~
而且不用串多支~~一支就夠了~~~
除非你要舖底面座大範圍的~~~
溫控的部分~~~用溫控開關就可以解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220V150W~~~已經可以跟110V300W相比了

150W與300W是不能比的!
1支10公分長的燈管發出的熱線要聚焦在3公分見方內還要求要均勺,這不容易呀.
3支並排熱量會比較均勺,但要有控制輪流加熱才不會過熱.

网友:
如果用這些燈管,應該又可以組成三溫區回焊台了。

网友K:
這不像是土炮阿跟本就像專業機.我也在構想說.想拿上次拆印表機的加熱模組來改.不知道溫度夠不夠.可能要先敗隻溫度錶了n_121|

网友:
引用 网友K:
這不像是土炮阿跟本就像專業機.我也在構想說.想拿上次拆印表機的加熱模組來改.不知道溫度夠不夠.可能要先敗隻溫度錶了n_121|

那溫度絕對夠~~~~800W的耶~~~~熱度肯定高的嚇人~~~~

网友:
引用 网友I:
說到燈管...
我有3盒150W 220V的燈管不知道要做啥正想丟掉咧...
一盒有3支...沒有220的燈座可以測好壞...
有個想法...多幾支燈管...做切換開關,改變燈管亮的支數...
那是否就可以變成可控溫的呢? ...

燈座去B&Q之類的五金賣場買很便宜的(燈座屬於消耗品),燈座是AC 110V/220V通用的,燈罩部分也有賣,也可以DIY!那種燈管叫做鹵素燈管,水電將整組燈組稱之為投射燈!
一般路邊攤賣西式炸雞的玻璃展示櫃內保溫方式很多人用這種投射燈(便宜又大碗)
千萬不要丟阿,很好用勒,要丟的話請丟到我這裡來n_1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上傳了,大大們別見笑喔,
新手又非電子科,本身為寫軟體的,
因興趣,在此板學習硬體中
電暖爐跟熱風槍
用來測試的廢板,拆下南橋後的樣子
上面紅色圈圈是我在拿下南橋前,不小心碰到的
左下的紅圈是我測試為了 ...

你把IBM給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