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SL7008 閃電源燈!以成功

楼主(2009-12-09):
小弟很開心的又以為是相同問題!!
不過C5706 四顆都沒有壞
只有爆一顆電容C23
C24 跟 C23是通病
換好後!!
螢幕亮了!!開心了起來!!
用這套軟已測一下  TestScreens   按下F2  (說真的!這套軟體我也不大會用!!只知道按F2~F8!!真正意義不懂@@)
當按下F2時!!螢幕好像出現干擾一樣!!過了不久!!就又一直再閃電源燈了!!
請問大大!!按F2跑出那樣的感擾!!是不是電容的關西阿??(電容我都有解焊下來量!!都正常!!然後又焊回去!!想說正常就不要浪費了!)
大大們可以解說一下TestScreens 這套軟體怎樣使用

電容換上去後,很開心

電容換上去後,很開心

7008與7007體型上有點差

7008與7007體型上有點差

上機測試!!嗯嗯不錯!!突然熄掉!!整個就不新起來了

上機測試!!嗯嗯不錯!!突然熄掉!!整個就不新起來了

因該是c5706 跟上面的麥拉電容吧!!

因該是c5706 跟上面的麥拉電容吧!!

量測了一下!!

量測了一下!!

果然大有不同!!

果然大有不同!!

換上可愛的c5707

換上可愛的c5707

與上面的所有的電容!!換上看到很特怪異的塑膠電容!!馬上上機!!

與上面的所有的電容!!換上看到很特怪異的塑膠電容!!馬上上機!!

開機沒多久就聽到趴!趴!趴!挖!!小綠豆開花了!!

開機沒多久就聽到趴!趴!趴!挖!!小綠豆開花了!!

我是這樣試機才聽到的!!

我是這樣試機才聽到的!!

网友:
首先先恭喜妳維修成功.不過先別高興.我修這台遇到2個月以後回修.最主要是麥拉電容品質不好.容質會變小.造成晶體電流跟溫度上升.導致晶體擊穿

另外一提其實你當初用耐壓200.跟耐壓沒關係.而是容質的變化.跟溫度跟電流是成反比的.容質小溫度跟電流會變大!

我是深怕你用不好的電容.回修的機率很高.我也說過這板子就那些通病不難修.難修的板子真的難修

技術要提升.除了看一些文章外.記得也要多看電子電路相關書籍!

楼主:
囧rz
a大!!我用相同麥拉電容在7007那台的高壓版可以!!
但是在7008這台的高壓板就燒壞了兩次!!(第一次換金屬殼  第二次是換這種塑膠電容)
大大說的沒錯它的溫度會很高!!導致他周邊的那幾顆!電子元件都產生高溫!!
再來就是麥拉電容燒燬!!電晶體被擊穿!!
關於技術的提升!!是哪方面!!大大能提示一下嗎??
還要用大大上次貼的網拍那種高壓電容品質會比較好??!!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127619761
小弟當時在買的時候的確有點想買這種的!!不過運氣不好!剛好店家沒貨!!

网友:
J大大~~先謝謝您的分享@@
不知道你在換上麥拉電容是否變好??
第2..麥拉電容可以用電容表良測嗎??
A大果真是高手~~電子電路??有推薦的嗎??
謝謝您

网友:
J大
怎麼您良測C5706兩各圖片,指針式三用表數字不同??
您說沒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錶也是可以量測的!!
不過我是用電容錶量測的!!因為要看容質!!(大大們推薦的yf-150)
C5706第一張是歐姆檔變成0歐姆
弟2張是正常的C5706還有電阻值!!正常來說!!
還沒焊上去的話他是不會導通的!在無限大的位子!
焊上去後!因為有迴路!鎖以才會有良到電阻值!!
我也不知道我這樣的說明是否正確!
這是我自己想的啦!!等老獅a來回好了
xd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了解晶體如何測量參考狼大文章"BENQ T905電源高壓板背光不亮維修"說的很清楚!

基本上維修這行就是經驗.其實我也是看了很多文章.剛好也修過這台.很了解這台的哪裡會故障而已.大家就別誇我厲害了.我維修也才半年左右而已!

基本上這台個人建議除了你確定好的麥拉電容在使用.不然雜牌或來路不明的千萬別使用.保證1段時間就會再度故障.

所以零件的使用很重要.看網站資料麥拉電容也可以稱CBB電容.但後來查網路資料發現一些維修同行有在用比麥拉電容大的MPP電容.

就是以下三種都是MPP電容.將逐步介紹.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27037732

這顆OKAYA查網路說是日本電容.品質應該不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127619761

這顆我買過太小顆了@@.不敢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15589842

這顆看起來也不錯.也蠻大顆的

其實根據經驗.好的電容都比較大顆.包含電解電容.還有其他類的

技術要提升就是要懂零件規格還有買好的元件.不知走過多少買到爛貨的路

只是要提醒大家.好元件真的粉重要.看到J大你用相同麥拉電容在7007那台的高壓版可以用.

可是我敢打賭你修的7007應該稱不久.除非你的是好的麥拉電容.不過我最後是用MPP電容.

現在是經過1個月多還沒出問題.你修的7007不知能稱多久.如果有出問題記得在PO上來.

我沒惡意的.只是猜測修過的會壞.只是想提零件的重要性而已.如果真的再度故障你就會了解我想說的意思了!

這台的那顆麥拉電容位置不好散熱.如果再用不好的電容.相對的電容就容易故障!

其實我也不是很懂.是看別人用哪種電容也跟進.後來看網路資料.發現電容不同材質作成.特性也有所差異!

基本上只要是0.22uF的電容就可以使用.但是使用哪一種材質的電容就是個學問!

楼主:
嗯嗯!!A大!!小弟大概了解了!!
因為這是學校的螢幕!!老師又沒付我錢~.~先給她扣留!!
學校是黑暗的!!我只能先暫時買來路不明的電容!!
電子材料行賣的有就那些而已!!
慢慢的小弟就開始要用網拍買了!!
比較方便!!只是我還不會匯錢!!(以前都叫我姐幫我匯款!!用免費低XD)

我想買這種電容MPP(不知道哪個廠的不解怎看)

网友:
基本上自激振盪電路振盪電容較建議用金屬皮膜電容,可以找MKP/MPP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電路我不懂耶@@
爬文可以找的道嗎>?
不過我也覺得!!用金屬的比較好@@

网友:
如果修自己用不想再拆拆裝裝可以買雲母電容, 它的耐熱性很好也很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