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這是哪一種二極體..

楼主(2009-12-09):
查線時兩端不導通是正常....還是要換了

二極體

二極體

网友:
上面是寫些什麼字  應該查的到
如果是二極體是一邊會有導通   此包裝應該屬一般二極體   其他數據就得看編號了

楼主:
謝謝回覆....稍微爬一下文有瞭解一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