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判別ON/OFF 以及 ADJ

楼主(2009-12-09):
小弟想請問各位大大
如何判斷ON/OFF ADJ

小弟爬文 有大大說ON/OFF通常會接電阻在接電晶體的B極

那小弟的問題是  是所有的電源板都是這樣判斷嗎?
還是有其他,可以大大分享一下方法嗎?
因為小弟有一張電源板上電晶體沒有辦法判斷ON/OFF 想問還有其他方式嗎?

网友:
On/OFF 很好判斷 在ON的時後有5V OFF則為0V

网友:
樓上的  不是全部On/OFF都是這樣唷...
你所講的因該事正觸發...
wangjie..何不po上圖片 我來幫你看看呢
但是也許你先去了解一下 高壓電路的工作方式 原理'' 因該會獲悉不少唷`

网友:
同3樓on/off並非全都是高電位觸發,觸發電壓也不一定是5v,我接觸到的是2.5~5.5V皆可觸發

ADJ...要用示波器去量,電壓一樣是2.5~5.5V,duty控制所需求的亮度。

不見得所有設計都是相同的,所以上面的僅參考。

楼主:
其他觸發

樓上大大提到正觸發
所以有"負觸發"?
有的話原理是什麼?
還有其他觸發方式嗎?

网友:
負觸發的板子可以用這顆IC來負轉正!

145.23 KB, 下載次數: 268

网友(2010-04-24):
可否先接高壓板之12V和gnd後,剩下on/off與adj信號判斷,可否先試on/off訊號,而adj暫不接,等試出on/off後在接adj,不知此方法是否可行,不知未同時接adj,對高壓板與ad板有無傷害影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有電源供應器的話,ON/OFF所需的電壓可以由它送,ADJ不接也可以點亮,會直接最亮或最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方法可行,對AD板和高壓板不會有傷害,

ADJ只是調節亮度,沒插時亮度夠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B:
最好可以先透過電阻再連接測試ON-OFF,以免超過其電流限制。

网友:
那可以請問狼大?

引用 网友B:
最好可以先透過電阻再連接測試ON-OFF,以免超過其電流限制。

這顆電阻該用什麼規格較妥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拿個1k大概就可以了吧?

网友:
第一種方法那就是查IC的datasheet咯!
第二種方法ON/OFF通常都是要穿過兩隻三極體的啦,ADJ就通常不會(至少到現在沒有遇到過),ADJ會穿電阻后直接連IC
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