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938A 燈管不亮

楼主(2009-12-09):
請問一下
我有一台CMV-938A上電後綠燈跟橙燈會同時亮
而且+13.8V會變成+15V
這情況是AD板有問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視 高壓 電源板上 有無爆容 與焦黃 處 有焦黃 處 在高壓啟動器上 我會建議你更換一片新的高壓 或電源  有的是3合1電源 板  可以多爬文 看看其他人的經驗談

网友:
先檢查AD板,這片AD板故障率很高.

网友(2010-02-13):
使用電錶測量A/D板上AL1117-3.3 穩壓IC 是否為3.3V
檢查A/D板上 是否有元件溫度異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者 外接公版高壓版 測試 看看 是否為高壓迴路 上的 C5706 C5707 9024 8024 其中一各掛點
或者 高壓啟動器 壞了@@

网友:
如4樓大大所說 AD版那幾個物件要補焊
最好是用風槍吹起來再焊回去
因為那裡光量腳有時會有誤差
應該補完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