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 754腳位的 主機板相關問題

楼主(2009-12-09):
手上有好幾片~~ K8 754腳位的主機板

一拿起來測試~

都一樣4PIN 的12V都對地短路!
     20PIN 的3.3V 5V也對地短!

這是754的通病嗎??
CPU的電源IC故障??
RAM的電源IC故障~~~

整個霧撒撒~~

有修754主板的高手提供一下相關經驗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爬文厚..

ATX12V對地短路請檢查VRM相關電路..

+3.3/5V對地短路檢測相關IC、電壓轉換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