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主機板南橋超燙的原因P4P800-X

楼主(2009-12-09):
今天把一台回收的主機拿出來測試,結果是不開機
重點是開機後摸南橋是燙的誇張,摸個2秒可能會被燙傷
正常不是應該微溫嗎?請問這樣的現像是南橋掛了嗎?不過掛了不是應該是沒溫度嗎
有什麼方向是我可以去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並不一定!
有時候南橋直接被打穿的話,那就真的沒有溫度。
有時則是南橋周邊的電路有短路的跡象或市南橋內部有短路,就會發燙!
基本上目前可朝著週邊電路查起,看有無短路跡象,如果沒有那就有可能南橋掛彩了。
打USB的data+、data-的對地阻值或是PCI A/D線的對地阻值來查起,如果有阻值偏低或開路....那很有可能南橋不保。

楼主:
USB的data+、data-的對地阻值 大概500歐姆
或是PCI A/D線的對地阻值來查起 這個我不知道是在哪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橋使用的幾種電壓都要俱備,少了一種也會產生高溫,當然南橋短路也是會~~~~

网友B:
這張板我是這樣判定的,可以參考看看。
手根本摸不住就是會接近燙傷的程度了屬南橋故障
手可以摸的住但是很明顯感受到高溫或放不了太久 周邊短路或少電壓。
溫溫的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張板我是這樣判定的,可以參考看看。
手根本摸不住就是會接近燙傷的程度了屬南橋故障
手可以摸的住但是很明顯感受到高溫或放不了太久 周邊短路或少電壓。
溫溫的 正常。 ...

插花補充....

如果南橋掛了,根據壇上資料顯示晶片表面可能不是很平滑....

先檢查南橋供電有無異常先....要是真的不幸壞掉,一般人就搞不下去了..

网友:
不上電OR 不開機
不上電南橋掛
不開機參考WISH AND tony

楼主:
開機風扇有轉,但無法正常開機(沒畫面)
開機後南橋瞬間加溫,那溫度是不能碰的,我碰一下起來(不到1秒)就覺的很燙了
但關機後立刻降溫,摸上去是微溫
南橋表面平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機風扇有轉,但無法正常開機(沒畫面)
開機後南橋瞬間加溫,那溫度是不能碰的,我碰一下起來(不到1秒)就覺的很燙了
但關機後立刻降溫,摸上去是微溫
南橋表面平滑 ...

查供電吧..

网友:
不妨量量看北橋供電的三級管S腳是否無1.5V電壓輸出, 我的技嘉8i845gvm-rz上面就是壞這顆mos, 型號是apm3054n.

网友:
剛好遇到類似狀況,可參考一下!謝謝分享經驗!

网友:
南桥烫的原因,大多是因为AGP的1.5V供电不正常引起的,这个电压也给总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