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極裝錯 版子掛了= =

楼主(2009-12-09):
上個禮拜日 小弟在某公園壓馬路
一不小心看到 在樹林間有一片紅紅的(心想那是什麼 怕怕)
慢慢的走了過去 撥開樹葉一看!!!!!

原來是一片紅色的微星主機版
拿了回家 看一看 CPU旁邊的電容暴了不少個
剛好可以來當我的白老鼠一號(換十顆電容)
就先拿了 一些東西 看看版子可不可以開機
結果~~~~耶可以開機 有畫面 只是跑了一下就自動關機
就先丟到旁邊 跑到外面買電容 一直到昨天 才換上去
換阿換阿 換到忘我@@ 沒注意到 我把電容裝反了
焊的也醜不拉機 >新手<
接上電源 一開機 耶 CPU風扇有跑耶~!!!噗(停了)
心想怎麼嚕!! 在開看看好了 但是都沒反映了
哇勒~~~~~還好是撿到的 被我玩壞嚕沒關係
當是給我的教材 讓我知道以後不可以裝反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電容裝反 , 電容會凸頂故障 !!! 再拆除裝新的就可以了!!!

不過不要再裝反了哦 !!

楼主:
有呀 我把裝反的 裝好一樣開不了機
連電都沒過 這我就沒辦法了 我還不會修不過電
哈哈~~~~

网友:
 真應該是常有的事嗎,我也不知
不過我換電容的時候,都會先用筆做上+ -
這樣焊回去的時候比較不會裝錯
當然,焊好後,還是要「尋」一下,比較安全啦

网友:
不同廠商的主機板正負極標示可能有所不同,要注意,至少跟板子其他地方電容比較一下,
曾修過一片華碩,換電容換的很快樂,還好上電前有看一下,電容極性全部裝反了,
多數主機板,電容負極那邊印刷會是白色半圓,偏偏這片白色半圓是正極,
好家在有瞄到跟其他電容腳位不一樣,不然這下放鞭炮了.

楼主:
請問大大 像我這樣 裝反了 又開機後掛點
是因為裝反的電容壞掉了嗎
我那時確定 開機時電源有過(CPU風扇有跑)
跑的時間約三秒 就斷電了
之後開有是不過電 把電容拆下來裝好
也是一樣 不過電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個裝反的電容已經壞了 !!! 你有換新的嗎 ??

換上新的後再檢仔細查一下哦 !!!

如果還是有問題的話 , 可開新帖討論 !!!

网友:
不可以裝反唷!!不然這下放鞭炮了

楼主:
奘反的電容 過電就掰掰了喔 = =
那小弟我在去買新的來換換看 謝謝大大

网友:
先取下安裝的電容,再用萬用表打下CPU的阻值, 如果為0 報廢得了。如果正常再換電容就OK了

网友:
哈~~ 我裝反過一次!!放鞭炮= =

网友:
呃...我才前兩天一塊asus的板子爆了三顆,換完上電,立即放鞭炮,馬上關電,注意觀察不對勁的地方,原來是有一顆電容極性裝反了,目前還沒去備料回來更換...

网友:
有次換顯卡的電容也是裝反...

差點被爆開的電解液噴到臉...

現在寧可慢慢來~也要小心~"~

网友(2010-01-17):
我都用數位照像把位置都存底換玩對照一下

网友:
我被電容爆炸嚇到了,久久才回神
還是要小心點,爆到我耳鳴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以前都把電容器鎖在實習工廠的總開關上(一般下課後就關閘了),等到下一節課上課時,老師將總開關一打開,就會放煙火了容量越大,耐壓越小,效果越好,最好用的是100u/10V)  ,耐壓用大一點,會有延遲的效果
那個女實習老師被我嚇的倒退三步,坐在地上,全班都笑翻了,但是那堂課我在訓導處罰站了2個小時,結果就是:〝記過〞,差點就被退學

网友(2010-02-23):
友情幫頂,上面都已經解釋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真是壞小孩
不過很像很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都把電容器鎖在實習工廠的總開關上(一般下課後就關閘了),等到下一節課上課時,老師將總開關一打開,就會放煙火了容量越大,耐壓越小,效果越好,最好用的是100u/10V)  ,耐壓用大一點,會有延遲的 ...

電子科的
在實習工廠上課
好像都會來這一招

网友(2010-04-19):
(電子科的)會嗎
那去讀我以前的學校看看
說不定會被電到怕呢
我是不怕電所以沒差的n_027|  (老師都用超大電容電人的)

网友:
真的還假的?
電容裝反會放鞭炮喔
下次就會小心一點

网友(2010-07-21):
想到放鞭炮,以前在學校時,旁邊的同學常放鞭炮。

网友:
有沒有看過實習課的成品上電驗收,老師拿竹掃把去撥NFB的
通常以前的學長姐都早已經把老師嚇破膽了n_008|
記得國中上化學實習課,粗工也演出過煙火秀!
記得好像是燒鎂元素吧!
燒了之後往實習水槽一丟,瞬間引起爆炸並且引起一陣煙霧n_121|
全教室師生嚇到是不用講了,自此以後本人被列入(恐怖份子)實習課只能坐冷板凳

网友:
回复 网友F:

原本想說用水可以把火撲滅...........哪知道,鎂,遇到水,燒得更旺。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還好只是一小塊.....要是一大塊....就上新聞囉.....
之前就有人上過新聞~~~還報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還好只是一小塊.....要是一大塊....就上新聞囉.....
之前就有人上過新聞~~~還報很大.

實驗室能拿到的應該都會分成超小塊的吧
就算臺上的老師講得再恐怖也澆熄不了學生心中熊熊燃燒的好奇心吧....

网友I:
確實就那摩小小一丁點兒而已,爆炸震撼力卻不輸給鞭炮n_016|
同學,化學元素不可以亂搞嘿n_008|

网友:
引用 网友I:
確實就那摩小小一丁點兒而已,爆炸震撼力卻不輸給鞭炮n_016|
同學,化學元素不可以亂搞嘿n_008|

以前我們老師就有叫我們放到水裡面去.....不過~~當時是只分到超小的一塊
就丟到水面上~~看它起火跳動~~~但因太小了~~~~只有一瞬間~~~
我記得~還是輪流丟到那水中~~~為了避免一次丟進去危險~~~
還交代過~不能用手拿~~~~會燒傷.....

网友:
真的有好奇心才學得會阿...我也喜歡鞭炮..亂好玩的

网友:
呵呵'~放鞭炮~爆電容還好啦~以前坐我隔壁的爆了電"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