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碟接上排線竟然不會轉了....

楼主(2009-12-09):
小弟最近維修到一台電腦
是我硬體維修第一次遇到
CPU/P4-2.4G
MB/8IPE1000G
RAM/512*2
HD/WD80G
可正常開機一到偵測硬碟及光碟時就找不到
小弟一開始也認為是排線有問題
換了排線還是一樣
開始檢查硬碟.及光碟是否掛點
不料拿去別台測試都是正常
然後發現在硬碟接上排線時竟然不會轉....
但是單接電源線時竟然會轉
小弟也在開機時故意將排線拔掉
硬碟竟然轉動了但一接上排線就又停止運轉了
光碟機也是一樣連退片都退不出來
一拔掉排線又可以退片了
不知道是我遇到靈異現象還是MB真的掛了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遇過這情形
~~~~~~~~~~~~~~~~~~~~~~~~~~~~~~~~~~~~~~~~~~~~~~~~~~~~~~~~~~~~~~~~~~
這二天把BIOS電池拔掉約10分鐘
神奇的是他竟然找的到硬碟跟光碟
都可正常操作
不過5分鐘後又開始掛點
真是怪了

网友:
這問題應該是IDE的排線接錯邊了,紅色靠電源那邊

网友:
不過,另外電源供應器有問題的話,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我也覺得是電源不夠力  換電源供應器看看

网友:
你的描述讓我感覺很不合邏輯..

硬碟是否運轉和資料傳輸排線~~"無關"!

只要大4PIN電源插頭插上硬碟主軸馬達就開始運作,然後待命...

從沒碰過排線插上就讓主軸馬達停止運轉的.....

請你確認PSU的輸出足以負擔該系統的需求....

測試時PSU要用正常OK的....

网友:
如3、4樓大大所說的,建議先換個 power試試看吧,
有時power不穩定時,也會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然後請 "輪流"單獨連接其中一個裝置試試看是否能正常運作吧。

网友:
這問題我遇過.........
確實是主機板故障會引起的狀況....
但是電源供應器也有可能會這樣......
先查電源供應器...如果換過還是一樣的情形就是主機板的問題...

网友:
我遇過有時捉不到HDD無法開機
拔掉電源後再接回去又捉到了
過幾天後開電腦又捉不到HDD
最後拆開POWER發現爆電容
電容更換後就OK

网友:
有以下可能
(1)電源供應器的問題
(2)IDE 排線有問題 (換一條看看吧)
(3)主機板的問題

网友:
看到大家的回答,只有一句話:受教了,謝謝!

网友(2010-01-29):
這我有遇過. 只要接上硬碟就無法開機. 但接其它裝置卻很正常
後來發現是Power Supply 的問題, 硬碟啟動電壓大了一點, 導致Power Supply 啟動保護電路
換顆Power Supply 也就好了, 而原本那顆發現是電源IC故障. 換掉之後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