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1E 控制版無法控制

楼主(2009-12-09):
各位先進大家好
小弟有一台2005 10 月買的Benq-FP71E 液晶螢幕
最近常被他搞的很頭大
事情是這樣的

這台螢幕 最近用一陣子後 發現會自動跳出調整對比的畫面
正常值是50 他會自動跳出畫面 並自動降為0 然後停至在這個對比為0的畫面
我試著用手動的方式將其對比升至50  並離開提調整對比畫面
但過2~5分鐘 同樣的情形又發生了
嚴重時 整個控制面版都無法使用
無法關機 無法進入MENU畫面 無法調整任何東西
但螢幕還是可以使用

小弟爬文後 初步判斷 因為POWER和對比的輕觸開關壞了
至電子材料行 買了兩個一模一樣的輕觸開關 回來換上
開機都正常
原本以為都修好了
過了10至20分鐘
一樣的情形(上述)又發生了
一模一樣的問題
這應該不是輕觸開關的問題摟

請各位大大 指點迷津:)
感恩
" border=0>" border=0>

网友:
全部按鈕換掉不就好了,這樣不是更好判斷是否按鈕有問題

楼主:
我已經將全部的輕觸開關換新的摟 問題還是在阿

网友:
應該是按鍵的問題,不然你把按鍵板排線拔掉試試看還會不會跑出來
(不過帶電拆排線會不會有問題我就不保証了,我上次拆是沒事)

网友:
可能MCU當掉了吧 這是最差的情況
如果開關已全換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經將全部的輕觸開關換新的摟 問題還是在阿

換好要測量一下正不正常,並不是新的就一定是好的。

楼主:
小弟不清楚
請問上面二樓MCU 是什麼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先不要管MCU,先確認按鍵是不是好的,建議將按鍵拆下來量,wet大也說了,並非新的就是好的,當你要換新的時,也同樣要check一遍,打歐姆檔最高檔位,量測其阻值,在開關未按下時,阻值必須是無窮大的。
MCU是什麼東西.....這請大大您自行翻翻看舊文和資料就知道了。

网友:
輕觸開關壞了全部換
MCU PIN

网友:
按鍵板拔掉

大大你好 我也遇過 我的方式是先把按鍵板除去

結果沒有再發生 對比一直調量的問題

後還去材料行買按鍵 換掉有問題的那幾個

結果就OK了

PS:我的是BENQ

网友:
外殼按鍵機構過緊,在裝回會因為鍵帽受壓產生微導通現象,造成OSD誤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