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型號:奇美CMV-937A 高壓板元件問題[己解決]

楼主(2009-12-09):
請問此高壓板黃色貼片電容可以用什麼替代呢
-----------------------------------------
無耐請人維修裝回測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咦?大大您這篇小弟我好像有參加過討論喔!圖片一模一樣,裡面的文字敘述還是我打的!
貼片電容,只要找大小差不多的,大多可以直接代用,

网友:
想說奇怪怎摸有人重複發帖...
原來是用了s10274chen大改過的圖....

楼主:
這篇我之前有發表過,因為媽媽過世就都沒處理,那顆我拆下來完成沒任何文字,不知怎麼買

网友:
你確定那顆電容有壞?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流電壓0V,正常要有電壓,算是斷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電壓0V,正常要有電壓,算是斷路了

[正常要有電壓,算是斷路了]

但是跟電容是否故障無關 !!!

你要確 AC 端電源是否正常 , 保險絲是否斷了 , 橋式整流是否壞了 !!!

還有請先爬文參考別人的維修經驗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片 公板 阿 一一 你要先檢查 有無DC輸出 高壓處再檢查高壓啟動
輸入端是否有電壓進入
有入 無出 那就高壓啟動 掛魯 買的到高壓啟動的請更換 請依起更換所有電容
檢視有無假焊 補上焊後回修機率 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