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一下我電腦這塊主機板的問題

楼主(2009-12-09):
請幫忙一下我電腦這塊主板的問題
所有零件CPU.記憶體.電源供應器.顯示卡.光碟機.硬碟
全有拔到其他相容的主板上測式過一切正常
我的硬碟也是剛灌好的沒多裝任何驅動程式
把零件移回原本的主板P4IBMS上開機一直出現以下的英文字
還有就是沒有出現剛開機時在讀取所有硬體的第一畫面能源之星
但用XP光碟開機還讀取的到硬碟和刪除硬碟
BIOS也進的去也有讀到零件主板上無任何爆容或不正常嗶聲

Boot  from  CD:

Intel  UNDI,  PXE-2.0(build 082)
Copyright  (C) 1997-2000   Intel  Corporation
For  Realtek  RTL8139(A/B/C)/RTL8130  PCI  Fast  Ethernet  Controller  v2.11  (001205)
PXE-E61:  Media  test  failure,  check  cable
PXE-MOF:  Exiting  PXE  ROM.

Intel  UNDI,  PXE-2.0  (build  082)
Copyright  (C)  1997-2000  Intel  Corporation
For  Realtek  RTL8139(A/B/C)/RTL8130  PCI  Fast  Ethernet  Controller  v2.11  (001205)
PXE-E61:  Media  test  failure,  check  cable
PXE-MOF:  Exiting  PXE  ROM.
DTSK  BOOT  FAILURE,  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网友:
更新 BIOS 或者對主機板 放電 載入預設值~. 看看n_128|

楼主:
我載入預設值了 更新BIOS我還不會 精英主板的教學全英文

网友:
沒偵測到可開機的裝置啊!所以系統照著預設的bios開機順序由cd-rom開機,再來又試著從網路開機,最後都不開機,就丟了"DISK  BOOT  FAILURE,  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這句,所以請就cmos裡將硬碟開機設為第一,並確定作業系統有裝好。

网友:
我想:你要想問的是如何進入BIOS,設定第一部開機裝置?

网友:
進入cmos setup中先將PXE  boot disable 試試...

网友:
同意上述看法~

開機順序調整一下,看是FDD還是HD...(要有開機片或者硬碟能開機)

不然放張可開機光碟也可以....板子應該沒故障

网友:
把cmos裡將硬碟開機設為第一

网友:
DTSK  BOOT  FAILURE,  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1硬碟沒有設定好請檢查後面跳線帽j為master或只裝硬碟不裝光碟
2換一條排線try看看吧
3版子有狀況了

网友:
這問題好像不是很難吧 你該是把BIOS裡面有關 LAN  from boot rom 開啟 造成系統先偵測網路開機  把那選項關閉以後 在開機順序裡面改為由光碟或是硬碟開機  就不會有以上的問題了

网友:
好像是 沒抓到可以開機的(HD) 東西 系統轉向 LAN開機去囉.
拿顆可以正常開機的HD 順便將排線給換囉 ~

但用XP光碟開機還讀取的到硬碟和刪除硬碟.......就是 沒讀到開機
IDE 1 接一台光碟 跟IDE2 接 HD  從灌一次吧 ~...線要換新
.BIOS 載入預設值~ 放電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