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零件問題

楼主(2009-12-10):
這片研究好幾天了但是還是未成功
有成功差不多2秒時間後來白屏...結果換了一堆東西沒有成功..最後把電容換了25V470UF....但又有問題了本來版子上的是35V470UF..Q1..我這樣換有上電測過,電容會燒掉嗎?後來看狼大的範例...原來應該是控制FU9024有問題...但是電路板已經被我換到有點問題了Q2..紅色圈的部份是C5707接腳中間部分已經焦黑.是否可以直接以電線連至該接腳接點?
另外請教Q3..這個零件...爬文有看到...但是我拆不起來想了解應該如何拆...除接腳外本體底部的焊錫是不是也要清除但要如何清...吸不到...最後這個零件有沒有壞我也搞不清楚了...不知道是否會被烙鐵高溫損壞??爬文爬了很多...想問大家測量零件好壞都是在板子上還是拆下測量...還是兩中均有...感謝大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焊接、拆焊的功力還要加強,不然不用多久,大大您再多拆幾次,銅箔點肯定會壞的乾乾淨淨。如何將錫清得一乾二淨......非三言兩語可言,總歸一句話,還是要練習!
如何量測零件的好壞,站內有不少帖子,大大您要自己翻看看,了解一下。
量測零件以拆下來量為準,在板子上容易受到周邊電路的干擾。
大大您最後那張圖的穩壓IC,應該不可能壞掉,就不要去打它的主意了。

网友C:
白屏跟燈管的高壓電路無關吧......

网友:
無關,跟AD驅動板、屏線及T–con板面板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屏跟燈管的高壓電路無關吧......

感謝大大回覆
....可是它是正常畫面有出現幾秒一下就白屏...在插電源又一下..燈熄不了...我以為是FU9024這問題原來我又搞錯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拆焊的功力還要加強,不然不用多久,大大您再多拆幾次,銅箔點肯定會壞的乾乾淨淨。如何將錫清得一乾二淨......非三言兩語可言,總歸一句話,還是要練習!
如何量測零件的好壞,站內有不少帖子,大大您要自己翻看看,了解一下。

感謝S大回覆....我會多多練習....下班後每次都研究好晚想開店面說....還去報名上課

网友:
回复 网友D:

AD 板上應該有一個 3.3 v 的穩壓 ic  , 測量一下正常畫面時的電壓 , 及變白屏時的電壓 !!!

如果量測都正常的話 , 那也不排除是屏本身的問題 !!!

版內有很多有關 benq 的維修文 , 你大可參考一下 !!!

网友:
1.電容從35V變25V應該換上的那一顆很快壞??
2.我覺得是可以跳線,但C5707這應該跟高壓版有關@@
3..白屏應該跟AD版有關@@
有回答錯誤~請指教@@
兩位S大都是高手~~~

网友:
以用白光850風槍進行拆焊, 溫度350 風量

网友:
電容從35V變25V應該換上的那一顆很快壞??
要看電壓為多高, 25V耐壓一般不能高過16V

网友:
12V*1.1414小于等于16   16*1.414 小于等于25V

网友:
電容換了25V470UF
量電容上的電壓沒超過25V就可以
如果超過可能會爆電容

网友:
量一下看電源高壓版有無5v與3.3V電壓

楼主:
板子感覺燒壞了

各位老腮...這塊板子我搞了很久...雖然已經用代用版修好了.....想問一下如果板子上面的電路燒焦..錫沾不上去要怎麼做...我有用酒精擦過可是電路走向還是有點模糊...如果依照電路圖走向用細線代替電路板上的路線可行嗎?會有阻值產生的現象嗎?

网友:
依照電路圖走向用細線代替電路板上的路線可行嗎?會有阻值產生的現象嗎?
只要您換上的線截面積大於或等於原來的就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