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的電源板零件哪買?

楼主(2009-12-10):
電源板拆下來量,發現裡頭兩顆大的變壓器24V/12V二次側無輸出,請問高雄哪有在賣LCD的變壓器。變壓器的編號26201920001

网友:
長明街問問吧!

网友:
  長明街沒賣喔~~我問過了

网友:
24V/12V的降壓變壓器,壞的機率不高!
要不要量量二次側有無短路?先排除整流子故障因素!

网友:
哪種液晶電視的電源板???
有的電源必須經過AD版之後才能控制電源版的ON/OFF
若要強制啟動輸出~~~必須找出啟動點.....

楼主:
啟動點是ps-on-lo用touch給它5V,均無24V及12V、5V輸出。

网友(2011-08-29):
受教了
長知識
謝謝版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