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附圖 請問一下 ViewSonic SP-3001MTS 螢幕顯示正常5分鐘後會關閉

楼主(2009-12-10):
請問一下 ViewSonic SP-3001MTS 螢幕顯示正常5分鐘後會關閉 不到1分鐘又會開啟 這是什麼問題呢? 過來就正常3分鐘後 畫面又不見
等等 畫面又出來 等等又不見 等等又出來 麻煩幫忙謝謝^^

確定是電源問題 請問有人知道哪裡出問題嗎??

网友:
電解電容換掉順便補銲,小弟上1台BENQ LCD就是這樣修好的

网友(2011-05-29):
請教一下電源板圖,左上方散熱片上四隻腳的零件編號(我的炸的不見了)謝謝!!

网友:
確定是電源的話,電壓穩不穩定,會不會上下漂浮,看板子上2ㄎ8腳IC部分都有燒焦痕跡,是否檢查一下參照DATASHEET的數據看看?希望有幫到你!!

网友(2011-10-12):
問題解決了嗎..我這也一台一樣問題..測量電壓不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