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VME-S2爆漿電容問題

楼主(2009-12-10):
小弟公司發生五張同一款主機板,同一故障點的問題,
先前已經交給資源回收兩台,現在還有三張主機板待修。

因為這款主機板都是同一個故障點,所以很擔心換了同樣的電容,還是會再發生慘劇。
所以想請問各位,我該怎麼選擇更換好一點的電容?

先感謝各位高手相助

以下是電容型號照片連結

以下是主機板俯視圖

PS.因為貼圖失敗,所以電容型號直接用寫的
KZG
6.3V
3300uF

网友:
你確定換過就正常了嗎????
那個位置的電容會爆...除了散熱不良...不然~~~是不太可能會爆
除非這批電容有時間壽命

楼主:
呵...您這句話真的問倒我了,
換了會不會再爆...我也不知,
但是我公司同一款主機板,同一區的電容爆漿,已經有五台,而且都是最近半年內發生的。
雖然沒有噴出來,但是機器經常會自動重新開機,或是用到一半突然偵測不到硬碟...
拆開機器才發現是電容爆掉!
剛開始以為員工自己亂裝軟體當掉。

如果您要問我這些機器何時買的,我也不知,我七月才進公司任職,

所以我想問問看,有沒有什麼品質比較好的電容,或是品牌好一點的電容可以推薦使用。
或是我去光華商場買同樣規格的零件就好?

网友:
技嘉的主機板電容還自己換? 送修比較實在.
送修時說:只換電容不檢測,沒說的收350檢測費.
小姐有時會回應:不保證可用(有時還會送簡訊說更換完畢但無法開機)
不過自己拿回來的經驗都是好的就是.就算拿回來時還給我"交代"一下不能開機.
(就是愛技嘉妹,喔,帶點肉感n_023| ,鄰家女孩的模樣n_151| ,...擦一下口水先)

-----為避免"恐嚇"用詞造成有人誤解,還是修改成"交代"比較適合,人家是對保外免費換電容時,做可能的提醒與除外責任告知-----
總會有人認為換了電容後就一定是好的,或是會出現說本來沒壞可以正常使用只是電容爆了,所以我拿來換而已怎麼換個電容後反而壞了之類說法的人.

网友A:
爆了就爆了沒什麼好研究的....換新電容就是囉,換了應該就正常了...

電容會爆我個人認為溫度是最大因素,該板子應該是K8架構的板,如果CPU

散熱器的散熱片不像LGA775的INTEL原廠散熱器那樣"八方吹風"(風扇吹出

來的風從散熱片四散出來可以吹到VRM電路)而是只有某方向有,電容沒被風

吹撫自然就比較危險囉,加上如果機殼內部的氣流循環不好,狀況自然更糟。

這張板電容用NCC的料也不錯了,會鼓包我也蠻訝異的..

你可以買日系品牌的電容換上,甚至換固態電容........

我該講的都講了你...研究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買來換吧?經濟又實惠.....如果是好的想辦法改善主機內的溫度......如果是壞的有預算換新機...回收......沒預算送修850元或者找有實力的人幫你檢修400-500元......日系品牌的電容1顆2-20元不等

网友:
1.拿去技嘉會幫你免費換電容。2.電源供應器也應該換了,對電腦的穩定性有影響

网友C:
電腦長期使用不關機,使用久了,電容壽命達到,那就開始爆掉了。
這樣新的版子,只爆了這樣幾顆電容,就報廢實在很可惜,可以的話,自行更換即可。
前幾天在國小做資訊服務時,老師給我一塊板子,P4P800-VM,那塊板子只有CPU供電部分的電容全爆,而且都是日本化工的,我很納悶,怎麼會爆,問了老師這塊板子的使用狀況,才知道他這塊板子是當伺服器在用的,24H不關機,後來出現不定時重開機,才退役下來,經過我更換電容後,在燒機測試,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因為公司以前都是買組裝的機器,有機器是用蛇吞象300W,有的是用我沒看過的牌子...
簡單說 Power 有好幾款不同廠牌,但是都是同樣問題...

我也不敢確定為何有這樣的狀況,不過我剛到任的前幾個月,公司三不五石會因為大樓隔壁棟施工發生電力瞬斷,
我的 Exchange Server就因為這樣掛兩次

今天聯絡技嘉,技嘉表示,過保固的主機板,不做任何檢測更換電容,是不收費用的。工時約3-7天。

昨晚用我的 30W 鉻鐵試了很久,還要隨時注意我那好奇的兒子來玩鉻鐵,結果連電容都無法解焊。

我看今天下班送去給技嘉比較快,我還不用自己花錢...
謝謝諸位大大的指導與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了就爆了沒什麼好研究的....換新電容就是囉,換了應該就正常了...
電容會爆我個人認為溫度是最大因素,該板子應該是K8架構的板,如果CPU
散熱器的散熱片不像LGA775的INTEL原廠散熱器那樣"八方吹風"(風扇吹出
來的風從 ...

這幾台的機殼側蓋,有通風孔跟風罩,風罩剛好會罩著CPU散熱風扇(吸風而不是吹散熱片),讓 CPU熱量直接從側邊散出。
而且機箱後方還有加裝一個散熱風扇,理論上應該是不至於太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腦長期使用不關機,使用久了,電容壽命達到,那就開始爆掉了。
這樣新的版子,只爆了這樣幾顆電容,就報廢實在很可惜,可以的話,自行更換即可。
前幾天在國小做資訊服務時,老師給我一塊板子,P4P800-VM,那塊板子只有CPU供電部分的電 ...

這些故障 PC 都是給同仁一般作業使用,Server我都會要求公司採購原廠整套的Server等級機器。
我打算這些機器修好當備用機。

网友:
要拆電容:30w可能不足,試一下60w的烙鐵看看.
兩點加錫,烙鐵橫跨2點,同時加溫,幸運的話電容會掉下來,不然就用手拿下來!(會很燙喔!)

网友:
回复 网友D:

應該要由外部抽冷空氣吹CPU散熱器才對...

网友:
恐嚇一下不能開機.
技嘉妹是流氓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純粹個人用詞錯誤,人家是交代一下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們公司電腦也常爆,都是自己換
保內送原廠修保外自己來囉

會爆大都溫度問題,環境問題,我們爆也是cpu旁邊
而且我們二十四小時開機,晚上沒開空調......不爆奇怪

如果公司要用送修就送吧~請示主管, 不然自己花錢又不能請款那不是很冤

网友:
KZG ==黑金鋼電容質量蠻好的,應該考慮下電源電壓是否過高引起的

网友:
以我自己維修經驗 NCC nichicon Sanyo Rubycon 這些常見日系品牌 也是常見到會爆的 大多是因為 散熱器風吹不到爆 的~

位置放的下的話 電容耐壓可以選高一點 如10V 加強散熱 或選 NCC GXE 125度 電容

如果要自己想買NCC電容 更換要注意  目前市面上 已經有 仿冒的 NCC 電容 跟 真的幾乎 一模一樣 連防爆紋 外皮顏色 都一樣

注意網拍上有很多假貨

楼主:
哇, 真是感謝大家的熱心...^_^

我昨晚把它送去技嘉維修中心,
真是不囉唆,一到櫃台

技嘉妹:維修還是取件?
我:維修。

技嘉妹:幾件?
我三件。

技嘉妹:請拆開(遞給我一支美工刀)
我:請問過保固換電容費用怎麼計算?(遞給技嘉妹第一張主機板)
技嘉妹:你這沒過保固,不用錢...
我:是喔,可是同事跟我說買了一年多...
技嘉妹:現在主機板保固三年

我當場三條線...之前同事跟我說這些電腦買了很多年...唉....我還把兩台送給資源回收...

技嘉妹說,保外只換電容不檢驗確實是不收錢...

网友:
回复 网友F:

4婁大大好幸福哦!在高雄的技嘉妹一副鄰家女孩的模樣,真是可人兒,不像台北光華的"技嘉媽"一副鄰家晚娘的模樣,一點笑容都沒有,好像別人欠她多少似的,好想把她抓起來KO

网友:
回复 网友G:

技嘉有延長保固 2個月 要注意一下歐 按條碼~ 如7月到 再給你 8周  我問技嘉的 ~

~真好 AS*S都沒有 ~..................................
所以我現在都選技嘉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H:

部會阿一一ASUS 也是有出廠延後2各月的阿一一!!

网友:
ASUS 有阿 ~真的嗎?~~~~~  下次去皇家問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