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附圖 請問一下 ViewSonic SP-3001MTS 螢幕顯示正常5分鐘後會關閉

楼主(2009-12-10):
請問一下 ViewSonic SP-3001MTS 螢幕顯示正常5分鐘後會關閉
請問一下 ViewSonic SP-3001MTS 螢幕顯示正常5分鐘後會關閉 不到1分鐘又會開啟 這是什麼問題呢? 過來就正常3分鐘後 畫面又不見
等等 畫面又出來 等等又不見 等等又出來 麻煩幫忙謝謝^
附圖網址~http://bbs.pigoo.com/thread-17617-1-1.html

网友:
高溫現象造成空焊.把板子補焊一次.再試試看.由其是板子焦黃那部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檢查電源版 與高壓板 上 各電容 有無凸起 爆容 用放大鏡 檢查各零件是否有輕微裂痕 請補焊應該可以修好

网友:
你會不會弄錯!
SuperSonic才有SP-3001MTS ,這款的電源問題多!
有時候換電容、補焊,還可能二修!
最好做24hr熱測,以及關機隔早冷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