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HILIPS 150P3 LCD維修

楼主(2009-12-10):
這是同事壞掉不要的,工友撿來問我能不能修
上電檢查無背光,拆開目視無異狀,檢查高壓板後2A保險絲燒斷,依先進經驗用細電線代替,順便換掉100UF/25V電容,上電後正常交件

背面型號,MIT的還有DVI

背面型號,MIT的還有DVI

電路板,看不出有何異狀

電路板,看不出有何異狀

紅圈內為已更換零件

紅圈內為已更換零件

換下來的零件

換下來的零件

完修後試機

完修後試機

网友:
好羨慕你可以撿來修.....

楼主:
修好也不是小弟在用,純粹是做人情,所以零件原則上都是用殺肉的

网友:
做功德!!好是一件!!!
吸收故障點中!!

楼主:
其實這台小弟也是試試看,由於最明顯的故障點是2A保險絲燒斷,所以先用細電線代替
而且已經有先進提供150B的高壓電路,所以預防萬一100UF/25V濾波電容順便換掉避免不正常突波,結果這樣就好了,順便補銲各個接點,如果是小弟自己要用的,電源板上6個電解電容也會順便換掉圖心安

元兇抓到了,100UF/25V濾波電容擊穿

网友(2011-10-20):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